C语言的18个经典编程。

楼主(2020-08-13):
1、/*输出9*9口诀。共9行9列,i控制行,j控制列。*/#include "stdio.h"main(){int i,j,result; for(i=1;i<10;i++)   {for(j=1;j<10;j++)      {         result=i*j;         printf("%d*%d=%-3d",i,j,result);/*-3d表示左对齐,占3位*/      }     printf("\n");/*每一行后换行*/   }}
2、/*古典问题:有一对兔子,从出生后第3个月起每个月都生一对兔子,小兔子长到第三个月后每个月又生一对兔子,假如兔子都不死,问每个月的兔子总数为多少?
兔子的规律为数列1,1,2,3,5,8,13,21....*/
main(){long f1,f2;int i;f1=f2=1;for(i=1;i<=20;i++)  { printf("%12ld%12ld",f1,f2);    if(i%2==0) printf("\n");/*控制输出,每行四个*/     f1=f1+f2;/*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f2=f1+f2; /*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
3、/*判断101-200之间有多少个素数,并输出所有素数及素数的个数。
程序分析:判断素数的方法:用一个数分别去除2到sqrt(这个数),如果能被整除,
     则表明此数不是素数,反之是素数。*/
#include "math.h"main(){  intm,i,k,h=0,leap=1; printf("\n"); for(m=101;m<=200;m++)   {k=sqrt(m+1);    for(i=2;i<=k;i++)      if(m%i==0)         {leap=0;break;}      if(leap)    /*内循环结束后,leap依然为1,则m是素数*/         {printf("%-4d",m);h++;          if(h%10==0)               printf("\n");         }    leap=1;   }  printf("\nThetotal is %d",h);}
4、/*一个数如果恰好等于它的因子之和,这个数就称为“完数”。例如6=1+2+3.编程
   找出1000以内的所有完数。*/
main(){ static int k[10];  inti,j,n,s; for(j=2;j<1000;j++)    {    n=-1;    s=j;    for(i=1;i<j;i++)      {if((j%i)==0)         {  n++;             s=s-i;            k[n]=i;         }      } if(s==0)  {printf("%d is a wanshu: ",j);   for(i=0;i<n;i++)       printf("%d,",k);   printf("%d\n",k[n]);   }}}
5、/*下面程序的功能是将一个4×4的数组进行逆时针旋转90度后输出,要求原始数组的数据随机输入,新数组以4行4列的方式输出,
请在空白处完善程序。*/
main(){ int  a[4][4],b[4][4],i,j;       /*a存放原始数组数据,b存放旋转后数组数据*/  printf("input 16 numbers: ");/*输入一组数据存放到数组a中,然后旋转存放到b数组中*/  for(i=0;i<4;i++)      for(j=0;j<4;j++)      { scanf("%d",&a[j]);         b[3-j]=a[j];       }   printf("arrayb:\n");  for(i=0;i<4;i++)     {  for(j=0;j<4;j++)        printf("%6d",b[j]);        printf("\n");      }}
6、/*编程打印直角杨辉三角形*/main(){int i,j,a[6][6]; for(i=0;i<=5;i++) {a=1;a[0]=1;} for(i=2;i<=5;i++)   for(j=1;j<=i-1;j++)    a[j]=a[i-1][j]+a[i-1][j-1]; for(i=0;i<=5;i++)   {for(j=0;j<=i;j++)       printf("%4d",a[j]);    printf("\n");}}
7、/*通过键盘输入3名学生4门课程的成绩,
分别求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和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
要求所有成绩均放入一个4行5列的数组中,输入时同一人数据间用空格,不同人用回车
其中最后一列和最后一行分别放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及班级总平均分。*/
#include <stdio.h>#include <stdlib.h>main(){ float a[4][5],sum1,sum2;  inti,j; for(i=0;i<3;i++)   for(j=0;j<4;j++)     scanf("%f",&a[j]); for(i=0;i<3;i++)  {sum1=0;   for(j=0;j<4;j++)     sum1+=a[j];     a[4]=sum1/4;  } for(j=0;j<5;j++) {  sum2=0;    for(i=0;i<3;i++)      sum2+=a[j];      a[3][j]=sum2/3;   }  for(i=0;i<4;i++)  {  for(j=0;j<5;j++)     printf("%6.2f",a[j]);     printf("\n");   }}
8、/*完善程序,实现将输入的字符串反序输出,
如输入windows 输出swodniw。*/
#include <string.h>main(){ char  c[200],c1;  int i,j,k;  printf("Enter a string: ");  scanf("%s",c);  k=strlen(c);  for (i=0,j=k-1;i<k/2;i++,j--)    {  c1=c;c=c[j];c[j]=c1;  }  printf("%s\n",c);        }
指针法:void invert(char *s){int i,j,k; char t; k=strlen(s); for(i=0,j=k-1;i<k/2;i++,j--) {  t=*(s+i); *(s+i)=*(s+j);  *(s+j)=t; }}main(){FILE *fp;char str[200],*p,i,j;if((fp=fopen("p9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file\n");       exit(0);                            }  printf("input str:\n");gets(str);  printf(“\n%s”,str);fprintf(fp,“%s”,str);invert(str);   printf(“\n%s”,str);fprintf(fp,“\n%s”,str); fclose(fp);}
9、/*下面程序的功能是从字符数组s中删除存放在c中的字符。*/#include <stdio.h>main(){ char  s[80],c;  int  j,k;  printf("\nEnter a string: ");  gets(s);  printf("\nEnter a character: ");  c=getchar( );  for(j=k=0;s[j]!= '\0';j++)  if(s[j]!=c)     s[k++]=s[j];   s[k]='\0';  printf("\n%s",s);}
10、/*编写一个voidsort(int *x,int n)实现将x数组中的n个数据从大到小
排序。n及数组元素在主函数中输入。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9_1.out中*/
#include<stdio.h>void sort(int *x,int n){int i,j,k,t;for(i=0;i<n-1;i++){ k=i; for(j=i+1;j<n;j++)  if(x[j]>x[k]) k=j;   if(k!=i)   {   t=x;   x=x[k];   x[k]=t;   }}}void main(){FILE *fp;    int *p,i,a[10];    fp=fopen("p9_1.out","w");                         p=a;printf("Input 10 numbers:");for(i=0;i<10;i++) scanf("%d",p++);p=a;sort(p,10);for(;p<a+10;p++) { printf("%d ",*p);       fprintf(fp,"%d ",*p);  }       system("pause");   fclose(fp);}
11、已知数组a中的元素已按由小到大顺序排列,以下程序的功能是将输入的一个数插入数组a中,插入后,数组a中的元素仍然由小到大顺序排列*/   main()   {  inta[10]={0,12,17,20,25,28,30};       /*a[0]为工作单元,从a[1]开始存放数据*/      int  x , i, j=6;                         /*j为元素个数*/      printf("Enter a number: ");       scanf("%d",&x);      a[0]=x;      i=j;                              /*从最后一个单元开始*/      while(a>x)      {  a[i+1]=a; i--;    }  /*将比x大的数往后移动一个位置*/      a[++i]=x;      j++;                       /*插入x后元素总个数增加*/      for(i=1;i<=j;i++) printf("%8d",a);      printf("\n");}
12、/*编写函数replace(char *s,char c1,char c2)实现将s所指向的字符串中所有字符c1用c2替换,字符串、字符c1和c2均在主函数中输入,将原始字符串和替换后的字符串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10_2.out中*/#include<stdio.h>replace(char*s,char c1,char c2){while(*s!='\0')   {  if(*s==c1)         *s=c2;         s++;    }}main(){ FILE *fp;  char str[100],a,b;  if((fp=fopen("p10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file\n");       exit(0);                     }   printf("Enter a string:\n");    gets(str);    printf("Enter a&&b:\n");    scanf("%c,%c",&a,&b);printf("%s\n",str);fprintf(fp,"%s\n",str);replace(str,a,b);printf("Thenew string is----%s\n",str);fprintf(fp,"Thenew string is----%s\n",str);fclose(fp);}
13、/*在一个字串s1中查找一子串s2,若存在则返回子串在主串中的起始位置
,不存在则返回-1。*/
main(){chars1[6]="thisis";char s2[5]="is";printf("%d\n",search(s1,s2));system("pause");}int search(chars1[],char s2[]){inti=0,j,len=strlen(s2);while(s1){ for(j=0;j<len;j++) if(s1[i+j]!=s2[j]) break; if(j>=len)return i; else i++; }return -1;}
14、/*用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struct student{ int num; char *name;char sex;int age;}stu[5]={{1001,"lihua",'F',18},{1002,"liuxing",'M',19},{1003,"huangke",'F',19},{1004,"fengshou",'F',19},{1005,"Wangming",'M',18}};main(){int i;struct student *ps;printf("Num \tName\t\t\tSex\tAge\t\n");   /*用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for(ps=stu;ps<stu+5;ps++)printf("%d\t%-10s\t\t%c\t%d\t\n",ps->num,ps->name,ps->sex,ps->age);/*用数组下标法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学号和年龄。*/for(i=0;i<5;i++)printf("%d\t%d\t\n",stu.num,stu.age);}
15、/*建立一个有三个结点的简单链表:*/#define NULL 0struct student{int num;char *name;int age ;struct student*next;};void main(){struct studenta,b,c,*head,*p;a.num=1001;a.name="lihua"; a.age=18; /*  对结点成员进行赋值  */b.num=1002;b.name="liuxing"; b.age=19;c.num=1003;c.name="huangke"; c.age=18;head=&a;                           /*  建立链表,a为头结点  */a.next=&b;b.next=&c;c.next=NULL;p=head;                            /*  输出链表  */do{printf("%5d,%s,%3d\n",p->num,p->name,p->age);p=p->next;}while(p!=NULL);}
16、/*输入一个字符串,判断其是否为回文。回文字符串是指从左到右读和从右到左读完全相同的字符串。*/#include<stdio.h>#include<string.h>#include<string.h>main(){ char s[100];  int i,j,n;  printf("输入字符串:\n");  gets(s);  n=strlen(s);  for(i=0,j=n-1;i<j;i++,j--)    if(s!=s[j])   break;  if(i>=j) printf("是回文串\n");  else    printf("不是回文串\n");}
17、/*冒泡排序,从小到大,排序后结果输出到屏幕及文件myf2.out*/#include<stdio.h>void fun(inta[],int n){int i,j,t;for(i=0;i<=n-1;i++)  for(j=0;j<i;j++)    if(a[j]>a[j+1]){t=a[j];a[j]=a[j+1];a[j+1]=t;}}main(){inta[10]={12,45,7,8,96,4,10,48,2,46},n=10,i;FILE *f;if((f=fopen("myf2.out","w"))==NULL)   printf("open file myf2.outfailed!\n");fun(a,10);for(i=0;i<10;i++)   {printf("%4d",a);    fprintf(f,"%4d",a);   }fclose(f);}
18、编写函数countpi,利用公式

计算π的近似值,当某一项的值小于10-5时,认为达到精度要求,请完善函数。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7_3.out中。
#include<stdio.h>doublecountpi(double eps)               /*eps为允许误差*/  {    int m=1;     double temp=1.0,s=0;     while(temp>=eps)     { s+=temp;        temp=temp*m/(2*m+1);        m++;     }     return(2*s);  }main(){FILE *fp;     double eps=1e-5,pi;    if((fp=fopen("p7_3.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file\n");     exit(0);                         }   pi= countpi(eps);   printf("pi=%lf\n",pi);fprintf(fp,"pi=%lf\n",pi);fclose(fp);}想要更多干货加764261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很好,就是,那个,能排一下版吗?

哈哈哈好

网友(2020-11-09):
1、/*输出9*9口诀。共9行9列,i控制行,j控制列。*/
#include "stdio.h"
main(){
    int i,j,result;
    for(i=1;i<10;i++)   {
        for(j=1;j<10;j++)      {
            result=i*j;
            printf("%d*%d=%-3d",i,j,result);/*-3d表示左对齐,占3位*/
        }
        printf("\n");/*每一行后换行*/
    }
}
2、/*古典问题:有一对兔子,从出生后第3个月起每个月都生一对兔子,小兔子长到第三个月后每个月又生一对兔子,假如兔子都不死,问每个月的兔子总数为多少?兔子的规律为数列1,1,2,3,5,8,13,21....*/
main(){
    long f1,f2;
    int i;
    f1=f2=1;
    for(i=1;i<=20;i++)  {
         printf("%12ld%12ld",f1,f2);
        if(i%2==0)
            printf("\n");/*控制输出,每行四个*/
            f1=f1+f2;/*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f2=f1+f2; /*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
}
3、/*判断101-200之间有多少个素数,并输出所有素数及素数的个数。
程序分析:判断素数的方法:用一个数分别去除2到sqrt(这个数),如果能被整除,则表明此数不是素数,反之是素数。*/

#include "math.h"main(){
    int m,i,k,h=0,leap=1;
    printf("\n");
    for(m=101;m<=200;m++)   {
        k=sqrt(m+1);
        for(i=2;i<=k;i++)
             if(m%i==0) {
                leap=0;
                break;
             }
        if(leap)    /*内循环结束后,leap依然为1,则m是素数*/
        {
             printf("%-4d",m);
              h++;
              if(h%10==0)
              printf("\n");
         }
         leap=1;
    }
    printf("\nThetotal is %d",h);
}

4、/*一个数如果恰好等于它的因子之和,这个数就称为“完数”。例如6=1+2+3.编程找出1000以内的所有完数。*/
main(){
    static int k[10];
    int i,j,n,s;
    for(j=2;j<1000;j++)    {
        n=-1;
        s=j;
        for(i=1;i<j;i++) {
            if((j%i)==0){
                n++;
                s=s-i;
                k[n]=i;
            }
        }
        if(s==0){
            printf("%d is a wanshu: ",j);
           for(i=0;i<n;i++)
               printf("%d,",k);
               printf("%d\n",k[n]);
        }
    }
}
5、/*下面程序的功能是将一个4×4的数组进行逆时针旋转90度后输出,要求原始数组的数据随机输入,新数组以4行4列的方式输出,请在空白处完善程序。*/
main(){
    int  a[4][4],b[4][4],i,j;       /*a存放原始数组数据,b存放旋转后数组数据*/
    printf("input 16 numbers: ");/*输入一组数据存放到数组a中,然后旋转存放到b数组中*/
    for(i=0;i<4;i++)
        for(j=0;j<4;j++){
            scanf("%d",&a[j]);
            b[3-j]=a[j];
       }
    printf("arrayb:\n");
    for(i=0;i<4;i++) {
        for(j=0;j<4;j++)
        printf("%6d",b[j]);
        printf("\n");
     }
}

6、/*编程打印直角杨辉三角形*/
main(){
    int i,j,a[6][6];
    for(i=0;i<=5;i++) {
        a=1;
        a[0]=1;
    }
    for(i=2;i<=5;i++)
        for(j=1;j<=i-1;j++)
        a[j]=a[i-1][j]+a[i-1][j-1];
    for(i=0;i<=5;i++)   {
        for(j=0;j<=i;j++)
            printf("%4d",a[j]);
        printf("\n");
    }
}

7、/*通过键盘输入3名学生4门课程的成绩,分别求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和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要求所有成绩均放入一个4行5列的数组中,输入时同一人数据间用空格,不同人用回车其中最后一列和最后一行分别放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及班级总平均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main(){
    float a[4][5],sum1,sum2;
    int i,j;
    for(i=0;i<3;i++)
    for(j=0;j<4;j++)
    scanf("%f",&a[j]);
    for(i=0;i<3;i++)  {
        sum1=0;
        for(j=0;j<4;j++)
            sum1+=a[j];
        a[4]=sum1/4;
    }
    for(j=0;j<5;j++) {
        sum2=0;
        for(i=0;i<3;i++)
            sum2+=a[j];
        a[3][j]=sum2/3;
    }
    for(i=0;i<4;i++)  {
        for(j=0;j<5;j++)
            printf("%6.2f",a[j]);
        printf("\n");
    }
}

8、/*完善程序,实现将输入的字符串反序输出,如输入windows 输出swodniw。*/
#include <string.h>
main(){
    char  c[200],c1;
    int i,j,k;
    printf("Enter a string: ");
    scanf("%s",c);
    k=strlen(c);
    for (i=0,j=k-1;i<k/2;i++,j--)    {
    c1=c;
    c=c[j];
    c[j]=c1;
    }
    printf("%s\n",c);
}
指针法:
void invert(char *s){
    int i,j,k;
    char t;
    k=strlen(s);
    for(i=0,j=k-1;i<k/2;i++,j--) {
        t=*(s+i);
        *(s+i)=*(s+j);
        *(s+j)=t;
    }
}
main(){
    FILE *fp;
    char str[200],*p,i,j;
    if((fp=fopen("p9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file\n");
        exit(0);
    }
    printf("input str:\n");
    gets(str);
    printf(“\n%s”,str);
    fprintf(fp,“%s”,str);
    invert(str);
    printf(“\n%s”,str);
    fprintf(fp,“\n%s”,str);
    fclose(fp);
}

9、/*下面程序的功能是从字符数组s中删除存放在c中的字符。*/
#include <stdio.h>
main(){
    char  s[80],c;
    int  j,k;
    printf("\nEnter a string: ");
    gets(s);
    printf("\nEnter a character: ");
    c=getchar( );
    for(j=k=0;s[j]!= '\0';j++)
        if(s[j]!=c)
            s[k++]=s[j];
    s[k]='\0';
    printf("\n%s",s);
}

10、/*编写一个voidsort(int *x,int n)实现将x数组中的n个数据从大到小排序。n及数组元素在主函数中输入。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9_1.out*/
#include<stdio.h>
void sort(int *x,int n){
    int i,j,k,t;
    for(i=0;i<n-1;i++){
        k=i;
        for(j=i+1;j<n;j++)
            if(x[j]>x[k])
                k=j;
        if(k!=i)   {
            t=x;
            x=x[k];
            x[k]=t;
        }
    }
}
void main(){
    FILE *fp;
    int *p,i,a[10];
    fp=fopen("p9_1.out","w");
    p=a;
    printf("Input 10 numbers:");
    for(i=0;i<10;i++)
    scanf("%d",p++);
    p=a;sort(p,10);
    for(;p<a+10;p++) {
        printf("%d ",*p);
        fprintf(fp,"%d ",*p);
    }
    system("pause");
    fclose(fp);
}

11、已知数组a中的元素已按由小到大顺序排列,以下程序的功能是将输入的一个数插入数组a中,插入后,数组a中的元素仍然由小到大顺序排列*/
main()   {
    int a[10]={0,12,17,20,25,28,30};       /*a[0]为工作单元,从a[1]开始存放数据*/
    int  x , i, j=6;                         /*j为元素个数*/
    printf("Enter a number: ");
    scanf("%d",&x);
    a[0]=x;
    i=j;                              /*从最后一个单元开始*/
    while(a>x)      {
        a[i+1]=a; i--;
    }  /*将比x大的数往后移动一个位置*/
    a[++i]=x;
    j++;                       /*插入x后元素总个数增加*/
    for(i=1;i<=j;i++)
        printf("%8d",a);
    printf("\n");
}

12、/*编写函数replace(char *s,char c1,char c2)实现将s所指向的字符串中所有字符c1用c2替换,字符串、字符c1和c2均在主函数中输入,将原始字符串和替换后的字符串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10_2.out中*/
#include<stdio.h>
replace(char*s,char c1,char c2){
    while(*s!='\0')   {
        if(*s==c1)
            *s=c2;
        s++;
    }
}
main(){
    FILE *fp;
    char str[100],a,b;
    if((fp=fopen("p10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file\n");
        exit(0);
    }
    printf("Enter a string:\n");
    gets(str);
    printf("Enter a&&b:\n");
    scanf("%c,%c",&a,&b);
    printf("%s\n",str);
    fprintf(fp,"%s\n",str);
    replace(str,a,b);
    printf("Thenew string is----%s\n",str);
    fprintf(fp,"Thenew string is----%s\n",str);
    fclose(fp);
}

13、/*在一个字串s1中查找一子串s2,若存在则返回子串在主串中的起始位置,不存在则返回-1。*/
main(){
    chars1[6]="thisis";
    char s2[5]="is";
    printf("%d\n",search(s1,s2));
    system("pause");
}
int search(chars1[],char s2[]){
    inti=0,j,len=strlen(s2);
    while(s1){
        for(j=0;j<len;j++)
            if(s1[i+j]!=s2[j])
                break;
        if(j>=len)
            return i;
        else
            i++;
    }
    return -1;
}

14、/*用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
struct student{
    int num;
    char *name;
    char sex;
    int age;
}stu[5]={{1001,"lihua",'F',18},{1002,"liuxing",'M',19},{1003,"huangke",'F',19},{1004,"fengshou",'F',19},{1005,"Wangming",'M',18}};
main(){
    int i;
    struct student *ps;
    printf("Num \tName\t\t\tSex\tAge\t\n");   /*用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
    for(ps=stu;ps<stu+5;ps++)
        printf("%d\t%-10s\t\t%c\t%d\t\n",ps->num,ps->name,ps->sex,ps->age);/*用数组下标法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学号和年龄。*/
    for(i=0;i<5;i++)
        printf("%d\t%d\t\n",stu.num,stu.age);
}

15、/*建立一个有三个结点的简单链表:*/
#define NULL 0
struct student{
    int num;
    char *name;
    int age ;
    struct student*next;
};
void main(){
    struct studenta,b,c,*head,*p;
    a.num=1001;
    a.name="lihua";
    a.age=18; /*  对结点成员进行赋值  */
    b.num=1002;
    b.name="liuxing";
    b.age=19;
    c.num=1003;
    c.name="huangke";
    c.age=18;
    head=&a;                           /*  建立链表,a为头结点  */
    a.next=&b;
    b.next=&c;
    c.next=NULL;
    p=head;                            /*  输出链表  */
    do{
        printf("%5d,%s,%3d\n",p->num,p->name,p->age);
        p=p->next;
    }while(p!=NULL);
}

16、/*输入一个字符串,判断其是否为回文。回文字符串是指从左到右读和从右到左读完全相同的字符串。*/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ring.h>
main(){
    char s[100];
    int i,j,n;
    printf("输入字符串:\n");
    gets(s);
    n=strlen(s);
    for(i=0,j=n-1;i<j;i++,j--)
        if(s!=s[j])
            break;
    if(i>=j)
        printf("是回文串\n");
        printf("不是回文串\n");
}

17、/*冒泡排序,从小到大,排序后结果输出到屏幕及文件myf2.out*/
#include<stdio.h>
void fun(inta[],int n){
    int i,j,t;
    for(i=0;i<=n-1;i++)
        for(j=0;j<i;j++)
            if(a[j]>a[j+1]){
                t=a[j];
                a[j]=a[j+1];
                a[j+1]=t;
            }
}
main()
{
    inta[10]={12,45,7,8,96,4,10,48,2,46},n=10,i;
    FILE *f;
    if((f=fopen("myf2.out","w"))==NULL)
        printf("open file myf2.outfailed!\n");
    fun(a,10);
    for(i=0;i<10;i++)   {
        printf("%4d",a);
        fprintf(f,"%4d",a);
    }
    fclose(f);
}
18、编写函数countpi,利用公式计算π的近似值,当某一项的值小于10-5时,认为达到精度要求,请完善函数。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7_3.out中。
#include<stdio.h>
doublecountpi(double eps)               /*eps为允许误差*/
{
    int m=1;
    double temp=1.0,s=0;
    while(temp>=eps){
        s+=temp;
        temp=temp*m/(2*m+1);
        m++;
    }
    return(2*s);
}
main()
{
    FILE *fp;
    double eps=1e-5,pi;
    if((fp=fopen("p7_3.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file\n");
        exit(0);
    }
    pi= countpi(eps);
    printf("pi=%lf\n",pi);
    fprintf(fp,"pi=%lf\n",pi);
    fclose(fp);
}

自己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