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用MP4423H设计,效率一直达不到PDF所说的60%~70%,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13):
按照MP4423H PDF 给出的电路图设计后,轻载效率一直达不到所说的60%,各位大神能帮忙看下什么原因吗?

楼主:
附件是原理图还有测试数据

网友A:
再把电感调10uH 试试

网友B:
问了IC原厂没,直接这么转换,不带保护的,效率都做不上去,是不是这款IC本身的问题

网友C:
既然追求轻载效率,那么分压电阻尽量用大一些。
自举供电由输出提供也对效率有所帮助。

网友D:
追求轻载效率的可能采用轻载跳频的IC更好一点,前面二极管也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