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刷过固件以后UART接口再次下载还是要按键吧?

楼主(2020-08-13):
USB下载没问题,第一次直接运行bootloader,下载过固件以后要通过DP上拉电阻进入bootloader下载固件。
如果使用UART1下载固件,下载过固件以后,MCU运行固件的过程中如何跳转bootloader呢?
我实测下载过固件以后,再次使用串口下载,WCHISPTool一直提示:等待设备接入。
必须和USB接口一样,通过DP上拉电阻进入bootloader才能重新使用串口下载固件。
WCHISPTool里面的“串口免按键下载功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原理同STC一样,上电复位尝试串口握手。

网友A(2020-12-10):
我打算做一个免按键串口下载器,楼主有没有兴趣一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做一个免按键串口下载器,楼主有没有兴趣一起折腾。

没有任何意义,原厂的bootloader足够好了。

网友B:
串口免按键下载时,单片机需要冷启动,即先点击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
具体操作方法见EVT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意义,原厂的bootloader足够好了。

串口免按键和STC是一样的。之前理解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口免按键下载时,单片机需要冷启动,即先点击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
具体操作方法见EVT文档

免按键然后要拨动开关,有啥区别?都是要有个动作让PC重新指向BootLoader地址。
你把那个拨动开关换成常闭按键不还是按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BootLoader无法像STC免冷启动下载器一样编译完成不插拔不按安静自动下载。从用户程序跳转到BootLoa ...

200次的FLASH寿命,按键就按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次的FLASH寿命,按键就按键吧。

实际情况大部分人刷了1000次还没校验报错,200次是官方的保守数字。

网友C:
还是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