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继电器的吸合老是使ATmega32复位,求解

楼主(2020-08-13):
现在就使K1,K2,K3在做10秒吸合测试,老使单片机复位,是不是PCB的布局也有影响。求大佬解答下

网友A:
不太复杂的电路,直接截图更方便别人分析

网友B:
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

已加,尝试下

网友C:
用示波器挂一下电源,看看电源是否异常

试过,电源很稳定

网友D:
九成可能地线布线问题。剩下可能是电源电压跌落,三个继电器同时动作,冲击电流很可观了。

@YXD777 :总之,就是流过继电器的电流回路不经过mcu,流过mcu控制回路的电流回路离着继电器这些负载远远的。 假设,控制回路与负载回路两者各自有单独的电流回路,在某个点用一个零电阻连接两者的地,如果能使得零电阻的电流趋于零,抗干扰效果就很理想了。
关于地线的布线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E:
9脚接了12V,已经可以续流,不用再加续流二极管。
OUT_1,...OUT_7接100R加104电容到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可能是 地弹。
   可以试试:割开 MCU 电源、地,三处各靠近芯片并联一粒104、一粒47uF,串一粒10欧电阻,再连接到Vcc。

另外,
  吸收电容太少了,图上只看到12V有一粒。
  AVcc 只串一粒电感肯定不合适,漏了电容。   BTW:小电流的 AVcc 滤波,RC 效果比 LC 好 -- 不相干问题:这个只串一粒电感大概不是导致复位的原因
具体复位原因,还是看实际 PCB、外接引线。

网友G:
多半是地没有处理好,单点共地会好很多

网友H:
单片机 驱动这种继电器,设计翻车的太多了!你这还没有带负载!就...... ,我一般都是用光耦隔离 驱动个场管再驱动, 继电器放在另一块板子上,越远越好! 惹不起 就要躲!,也研究过PLC的继电器输出电路,后来没有效仿。 建议 拆个正规的继电器输出的PLC 参考下成熟的设计!

网友H:
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吸合或断开瞬间  单片机的复位引脚电平有抖动! 一般时刻,即使单片机的电源 如丝般顺滑,毛用都没有!   续流二极管 别搞个类似M7的整流二极管,要用肖特基的.

网友I:
单片机驱动个继电器也会复位?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J:
吸合时复位是电源带载能力问题,断开时复位是继电器电感反激问题,加续流二极管或RC吸收电路

网友K(2021-08-07):
复位脚接个104电容到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