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 iap15f系列,做OTA 如何将iap.hex与APP.hex合并为一个hex文件

楼主(2020-08-13):
求助!在线升级程序做出来了,但是程序需要先烧录iap程序  然后再从网络下载APP程序,如果生产的话 没有效率可言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吗?

网友A:
hex可以直接合并,复制粘贴即可,把复制后上面那个文件的最后一行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