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70.00元(功能说明)
[信息发布] 【已结束】跟大佬学知识,红包盖楼送礼品(奖品2选1)

楼主(2020-08-13):
本活动已结束,除打赏用户外,以下用户获得活动礼品:
@hobbye501   @呐咯密密   @hu519922633   @yangjiaxu   @bbapple   @zjgchenzhen   @tom_xu   @qjp1988113   @j543211   @guojunhope

请获奖用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Microchip活动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2周(2020年8月28日 至 2020年9月10日),默认送书或礼品,如要口红请备注口红;

奖品先统计、再采购,时间会慢一些,请大家耐心等待;

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论坛还有很多活动持续进行中,保持关注哦!

各位老板,大家好

咱们 Microchip 论坛的版主 “麦小播” 大大,每天都为大家分享诸多参考资料,大家快跟着大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即日起积极参与本活动,我们准备了精美礼品送给大家哦!

一、活动规则:

1、阅读以下资料,并在本帖回复您的读后感(字数≥30字即可,写的越认真,得奖几率越高!);

Microchip 推出全新8通道 Flashtec® PCIe® 第四代企业级 NVMe™ 固态硬盘

motorBench®开发套件——电机设计好帮手

Microchip推出单对以太网PHY,提供业界领先的超低TC10休眠电流

中文技术简介《TB3227 - SAM C2x器件上的时钟系统配置和使用》

2、回复需与版主分享的内容符合,灌水没有获奖资格哦~

二、奖品都有啥:

10位 获奖者,奖品二选一(为了您和女友都开心,小喇叭特意准备了两种礼品):

①适合工程师的书籍或礼品;

②适合女性朋友的口红哈哈

三、活动时间:

2020-08-13 至 2020-08-27

四:开奖及发快递时间:

2020-08-28 开奖;获奖用户选好礼品后,与管理员核对信息,统一为大家发快递

动动小手,快来参与吧!精彩福利等着你~~!!

补充:红包盖楼福利!!

假设本帖最终有100楼,那么100楼的5%获得打赏5元;10%打赏5元;以此类推……
5%楼获得5元红包
10%楼获得5元红包
15%楼获得5元红包
20%楼获得5元红包
25%楼获得5元红包
30%楼获得5元红包
35%楼获得5元红包
40%楼获得5元红包
45%楼获得5元红包
50%楼获得5元红包
55%楼获得5元红包
60%楼获得5元红包
65%楼获得5元红包
70%楼获得5元红包
75%楼获得5元红包
80%楼获得5元红包
85%楼获得5元红包
90%楼获得5元红包
95%楼获得5元红包
100%楼获得5元红包

@21ic小喇叭 :我想知道你选的口红谁拿走了
@hobbye501 :我给大家选的,绝对放心!!
又是考验口号色号的时候了。。。

楼主:
发现有大佬怀疑口红色号,小喇叭给大家选的,绝对放心!咱不整直男色,也不弄姨妈色,就非常经典百搭的红哈哈

网友A:
口红用不到

您先参加,中奖的话选工具书或者工具套组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有大佬怀疑口红色号,小喇叭给大家选的,绝对放心!咱不整直男色,也不弄姨妈色,就非常经典百搭的红哈 ...

活动结束不管中没中奖,希望小喇叭给我普及一下你选的色号为啥这样选,我储备一下,后面要用

@21ic小喇叭 :活动已参加,这次活动超值,中不中奖都有惊喜,谢谢小喇叭
没问题,大佬先参加,回头活动结束,我给你发个选口红文档到你邮箱,放心

网友C:
Microchip也做SSD 固态硬盘了?这可真是没想到啊,随着时代发展,电脑的普及率上升,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都上了SSD. 未来,我觉的,手机可能也会上SSD  不敢想象。SSD固态硬盘基本上会往小型化,多功能上发展。也许未来,会像U盘淘汰磁盘一样,SSD淘汰U盘。

网友B:
自己是从事电机控制的,这次麦小播大大分享的motorBench®开发套件挺惊艳的,最引我注意的是快速上手,在东西齐全的情况下,短短5步就能让电机转动起来。简直是入门神器,还可以自动生成代码,完全免费的后台,真的挺良心。最重要的应该是直接可以测量出电机的相关参数,这个在调试电机时候会非常好用。有机会认真看看。应该会有帮助,谢谢麦小播大大,希望Microchip越来越强

网友D:
PHYLAN8770提供5 x 5 mm6 x 6 mm可润湿侧翼QFN封装非常棒,给硬件工程师和SMT工艺工程师减少了麻烦,休眠电流小于15 µA(微安)更是厉害,应该会成为相关设计首选。

网友E:
对motorBench®开发套件非常感兴趣,首先它可以与dsPIC33数字信号控制器(DSC)一起使用时,正好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芯片就是dsPIC33,可以进行配套使用。motorBench®开发套件可准确地测量电机参数,然后自动计算控制环参数,以便以交互的方式设计控制系统参数并通过控制器的波特图进行可视化分析,这些功能对电机进行微控制、精准控制设计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可以减少反复实验测试所花费的时间。同时它还会生成所需的电机控制源代码,这个功能非常实用,可以很好的缩短研发时间。

网友F:
对motorBench®开发套件感兴趣,其中GUI工具挺不错,可以做FOC控制,执行关键电机参数,反馈控制增益自动调整的精确测量,并生成源代码的MPLAB ® X IDE项目,大大缩减开发周期,并且配有视频教程,能帮助我们快速入门,进行相关测试和开发,希望能提供块测试板实测下,

网友G:
这个可以有,必须赞一个!

网友H:
我对motorBench®开发套件比较感兴趣,一直说玩电机,一直就没有机会玩,这个上手挺方便的,先玩再了解原理学习比较有激情,后续会不会有送开发板活动啊,成本价买也行,作为个人来说,通过项目申请比较难,能有优惠活动买就好!期待ING

网友I:
对以太网物理层收发器(PHY)LAN8770的器件感兴趣,工作中经常用到以太网通讯,第一次听说微芯有这个芯片 之前都用8E110 这款芯片很小,5 x 5mm封装,在应用上很方便,且通过汽车级认证,功耗很低,微芯还提供单独的100BASE-T1到100BASE-TX媒体转换器评估工具包,以及一个100BASE-T1子卡评估板,提供全面的开发设计以及参考设计,方便用户快速应用到产品上,在汽车中使用减少很多供电电路,非常方便,

网友J:
microchip推出的LAN8770体积非常小,为5*5mmQFN封装,适合较小体积电路板上使用,睡眠电流小于15微安,虽然官方推荐是用在车载上,不过也可以用在电池供电,需要低功耗的手持机当中。

网友K:
工作和nand flash有关系,看了microchip的全新Flashtec NVMe 3108 PCIe 第四代 NVMe 固态硬盘控制器**,第一次知道有这个芯片 此控制器芯片有几个特点 1 速度快 6GB每秒 每秒超100万次输入/输出,2 支持容量大,支持下一代高层数的三层单元(TLC)和四层单元(QLC)NAND技术,这样可以做出目前先进的SSD 3安全 具有高可靠性和严苛安全功能,如具有硬件信任根的安全引导,严格的数据管理和坏块管理算法,保护数据安全 4 支持定制,用户能优化自己的固态硬盘解决方案,以适应多种应用,包括支持单根IO虚拟化技术(SR-IOV)的固态硬盘,分区命名空间固态硬盘,键值固态硬盘和开放通道固态硬盘,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5 提供整体系统解决方案一整套软硬件工具,方便使用,总之 是一款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芯片控制器。

网友L:
由于工作关系 本人阅读了motorBench®开发套件——电机设计好帮手 的相关资料  总体感觉该开发套件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特定于同步电动机的设计参数理论测试而言绝对是绝配  不过本人有些小的建议希望能够得到改善   一 套件需要设置的参数过多  如果搞成将主要参数输入自动完成设计的版本会更好  二 希望将部分参数显示做一下中文注脚

网友M:
Flashtec NVMe 3108 PCIe第四代企业级NVMe 固态硬盘控制器

不了解得同学可能不是太清楚,简单普及,对于PCIE4.0是什么概念,PCIE是计算机高带宽传输总线的标准接口,从2003年以来经历了1.0,2.0,3.0,4.0更新换代,当然每次一升级都意味着传输速度的大幅度提升,带宽进一步增加,对于我们用户来说,最大的感触可能就是,电脑变得更快,更快,更快,重要的事情说3遍。
Flashtec NVMe 3108 PCIe第四代企业级NVMe 固态硬盘控制器,Flashtec NVMe 3108在随机工作负载条件下提供每秒超100万次输入/输出(IOPS)和每秒超6 GB以上的连续带宽。势必会给我们带来更好更快的体验。
目前来讲,PCIe4.0的SSD还没有完全普及,以及支持PCIe4.0的主板也没有完全的普及,Microchip公司走在研发前列,感叹微芯公司的强大,也感叹科技进步的速度,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进步,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肯定也会更加便利,变的更加有趣。也祝愿微芯公司能更好的发展,不断壮大。

网友N:
对AM C2x(Cortex® M0+)器件非常感兴趣,感觉以后会经常使用到它,正好学习一下,嘻嘻
SAM C2x 系列单片机(MCU)包含一个复杂的时钟分配系统,旨在为用户应用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它时钟系统允许以动态方式调节器件的性能和功耗,从而使应用实现性能和功耗的最佳平衡。
刚了解学习了一下SAMC21N MCU 的时钟系统,包含:时钟源、通用时钟控制器(GCLK)、主时钟控制器(MCLK) 这三大模块。

网友N:
还需要继续学习,更新太快了

网友O:
motorBench套件非常不错,给与我这个电机小白非常好的入门,之前用的ST的电机库,根本看不懂,motorbench的图形化很直观,电机相关的参数以及采样的电压电流等参数都是图形化,还有不同算法,比如有感无感,而且直接调整图形化界面参数后看测试结果与图形化输出参数,比如采样值

网友P:
Microchip LAN8770只有15uA的休眠电流,这个非常适合应用在汽车上,当然用在工业领域也很适合。
5*5mm封装非常适合应用在紧凑的电路板设计上,目前正好有个项目需要用到以太网物理层收发器(PHY),
准备把资料好好阅读下,不知道单价多少?

网友A:
当将motorBench®开发套件与我们的dsPIC33数字信号控制器(DSC)一起使用时,旋转永磁同步电机(PMSM)会更容易。 该免费套件是一个交互式的图形工具,可准确地测量电机参数,例如定子绕组的电阻和电感、反电动势常量、机械惯性、阻尼和摩擦。然后,它会自动计算控制环参数,以便您能以交互的方式设计控制系统参数并通过控制器的波特图进行可视化分析。 它还会生成所需的电机控制源代码,从而缩短开发时间,允许您使用磁场定向控制(FOC)快速旋转电机.

网友Q:
我对microchip的"motorBench®开发套件——电机设计好帮手".很感兴趣,不知道是不是跟ST推出的电机开发套件相当。能够生成代码,内部具体的算法是以库还是源码格式提供的呢?很好奇。看了官网的介绍,很不错啊,结合MPLAB X里的MCC插件应用,如虎添翼啊。如果效果不错,我很想尝试一把!

网友R:
Microchip推出单对以太网PHY,提供业界领先的超低TC10休眠电流
LAN8770M和LAN8770R两款产品分别支持通过标准MII/RMII和MII/RMII/RGMII接口与以太网MAC进行通信,还为RGMII和RMII应用提供可选的125 MHz或50 MHz参考时钟输出,通常能够消除对外部参考时钟的依赖。 首先以通过单根非屏蔽双绞线(UTP)提供100 Mbps的发送和接收功能 ,有个疑问就是可以接多少个节点? LAN8770R 替代传统的CAN,速度提升,LAN8770M比较适合RJ45转双绞线,用于PC 调试检测双绞网口, LAN8770R适合单片机驱动,替代传统网口及CAN ,不知道哪有技术支持和申请开发板之类的

网友S:
在TI的DSP有垄断的趋势下,多一些竞争对手,总是好的。
microchip的dsPIC33数字信号控制器,准确的来说应该是DSC,C代表的是control,比单纯强调计算优势的DSP来说,DSC在控制上有一定优势,也可以是DSC是DSP+ARM的结合体,即能适应电力电子产品的高速开关需要还能有较好的嵌入式控制策略。
microchip推出的motorBench是一种可以让开发工程师更得心应手的软件工具,对于现在最常用电机控制算法FOC有良好的适应性,再结合MPLAB简介明了界面,还是很友好的,反而觉得TI的开发工具过于臃肿。如果有机会,很乐意深入了解下motorBench开发套件。

网友:
一句话概括:
1.Microchip 推出企业级固态硬盘,执行M.2、E1.S等行业标准,体积更小、支持第四代PCIe®。然后一堆说明我很牛X的废话。
2.motorBench®开发套件:可准确地测量电机参数,自动计算控制环参数,会生成所需的电机控制源代码,允许使用磁场定向控制(FOC)快速旋转电机。
3.汽车以太网的领导者Microchip 推出业界最低休眠电流的以太网物理层收发器(PHY)LAN8770,休眠电流(15 µA)仅为其他同类可用设备的四分之一。
4.Microchip的SAM C2x 系列单片机(MCU)包含一个复杂的时钟分配系统,该时钟系统允许以动态方式调节器件的性能和功耗,从而使应用实现性能和功耗的最佳平衡

网友T:
Flashtec NVMe 3108 PCIe第四代企业级NVMe 固态硬盘控制器为成本和功耗敏感的主流应用提供了性能卓越、可靠性高且安全灵活的解决方案,相信会很快普及,为科技发展做贡献。

网友U:
学习《TB3227 - SAM C2x器件上的时钟系统配置和使用》:
(1)现在的MCU为了方便用户使用,都设计了复杂的时钟系统,用户根据项目需要合理选择时钟频率。
(2)除了灵活配置,时钟系统允许以动态方式调节器件的性能和功耗,从而使应用实现性能和功耗的最佳平衡。
(3)SAMC21N MCU 的时钟系统模块包括:时钟源(OSCCTRL:高频时钟源、OSCK32CTRL:低频时钟源)、通用时钟控制器(GCLK)、主时钟控制器(MCLK)。
(4)SAM C21N MCU 上的外设时钟连接到通过主时钟(MCLK)域中的同步时钟运行的 AHB/APB 总线或通过异步外设通用时钟(GCLK)域运行的内核外设。
(5)器件的功耗与工作频率成正比。
(6)在 MCU 的节能模式下,当外设未使用外设时钟时,在外设请求时钟之前,GCLK 发生器将不会从振荡器获取时钟。
(7)可使用 MPLAB Harmony v3 来配置时钟,图形化界面,操作方便。

网友V:
随着数据中心支持的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工作负载越来越多,市场需要具备更宽存储带宽和更高单机架存储密度的云级别基础设施。因此,市场的趋势是按照如M.2和全球网络存储工业协会(SINA)新推出的企业和数据中心固态硬盘外形尺寸(EDSFF) E1.S等行业标准,采用体积更小、且支持第四代PCIe®的非易失性存储器高速(NVMe™)固态硬盘。这些固态硬盘要求控制器具备体积小和低功耗的特点,能驱动NAND闪存发挥最大潜力,同时保持这种企业级NVMe固态硬盘所需的丰富功能集和可靠性。Microchip Technology Inc.(美国微芯科技公司)今日宣布Flashtec®系列又添新成员 Flashtec NVMe 3108 PCIe第四代企业级NVMe 固态硬盘控制器。此次推出的8通道Flashtec NVMe 3108是对16通道Flashtec NVMe 3016的补充,并提供一整套PCIe第四代 NVMe 固态硬盘解决方案,以满足数据中心的各种存储要求 。
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跟不上步伐啊,以前的有两个,存了资料放在那,到后来再去放来看,我的妈啊,两个盘都坏了,资料都整没了,现在都有阴影了

网友W:
都是很不错的资料,和机器人中某些电机控制有关,但是还是太少了。都没有搞机器人的么

网友X:
不得不说,Microchip不愧业界标杆的称号!

产品线不断丰富,而且能**自己高可靠性,超低功耗,高易用性的特点。

个人认为最出色的一点,Microchip**推出各种免费的开发软件,从通用的IDE到特殊开发套件!对中小企业及个人用户实在是太友好了,希望公司继续推出更多的优秀免费产品,支持更多的中小开发者,共同为世界进步努力!

网友Y:
Microchip Flashtec NVMe 3108采用台积电16nm工艺制造,ARM CPU架构,核心数更少,支持PCIe 4.0 x4、8个闪存通道、16CE,NAND Flash最大容量可支持64TB,DDR4支持的是2400MHz频率、16/32/40(32+8)-bit位宽,持续读取性能超过6GB/s,随机读取性能则超过1M IOPS。精简规格后,3108的功耗大大降低,芯片封装面积也大大缩小。
另外Flashtec NVMe 3108支持的是NVMe 1.4、安全启动、数据加密、加密验证固件、虚拟化、SLC/MLC/eMLC/TLC/QLC闪存类型。

网友Z:
1.motorBench®开发套件看功能确实方便,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痛点需求,一个交互式的图形工具,可准确地测量电机参数,例如定子绕组的电阻和电感、反电动势常量、机械惯性、阻尼和摩擦。然后,它会自动计算控制环参数,以便您能以交互的方式设计控制系统参数并通过控制器的波特图进行可视化分析。大大的减少了开发的时间。
放个图看看,确实很方便,不过应该是需要配合官方的开发板使用了。

2.还有就是即使不知道电机的参数,也能让这个电机转动起来。官网这个软件也是免费的。

网友AA:
中文技术简介《TB3227 - SAM C2x器件上的时钟系统配置和使用》:
      对配置时钟比较感兴趣,在程序里面配置时钟比较麻烦,要对照数据手册,根据公式计算好参数,耗时耗力。SAM C2x系列单片机的复杂时钟分配系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帮助用户通过动态的方式调节器件的性能和功耗,使之平衡。该系列单片机主要包含时钟源、通用时钟控制器(MCLK)、主时钟控制器(GCLK)三个模块。其中,主时钟控制器又叫做同步时钟控制器,用于向系统提供同步时钟,单片机外设中的时钟域之间的通信必须同步。器件的功耗与工作频率成正比,工作频率高的器件功耗也高,所以适当调节工作频率与器件的工作环境相适应,以达到最高的性价比。MPLAB harmony这一个模块化的框架可以帮助用户配置时钟,用户通过UI窗口就能轻易地完成。图形化界面配置确实方便了很多,配置好相关参数直接生成对应的代码,下载到单片机运行,项目开发进而变得高效了。

网友AB:
首先不得不对Microchip的以太网接口相关芯片表示大赞,Microchip收购了SMSC后,在该领域变得越来越强大。
目前,公司产品上在用的Microchip以太网接口芯片有:LAN8710、LAN8720、LAN9221等,设备在现场运行多年了,以太网通信一直也很稳定。所以在产品设计中,如果需要用到以太网相关的器件,也会优先考虑Microchip。

同时,Microchip的技术支持针对用户的提问也是响应速度快,几年前用LAN8710时就遇到了网线拔下来等待几分钟后再插上时,网络不能通信,当时查找原因花了很长时间。后来把现象给Microchip的技术支持描述了一下,对方听完后第一反应就是让我们去查一下PHY的休眠配置。后来一看数据手册和驱动代码(从Linux驱动包移植过来)果真是PHY芯片的休眠功能配置出了问题,后来也成功解决了问题。

这次Microchip发布的新产品以太网PHY芯片LAN8770具有以下特性和优点:
1】休眠电流
具有符合OPEN Alliance TC10休眠标准的收发器休眠电流,该休眠电流值小于15 µA(微安),仅为其他同类可用设备的四分之一。
2】封装尺寸
提供5 x 5 mm6 x 6 mm可润湿侧翼QFN封装,非常适合空间受限的应用,如信息娱乐系统的核心单元、远程通信处理模块或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等。封装的紧凑型节约了硬件PCB空间的同时,也简化了硬件设计节约了PCB成本。
3】安全特性
满足汽车电磁干扰要求,并通过了1级(-40°C+125°C)汽车级AEC-Q100认证。此外,还支持Microchip的功能安全,它通过特殊设计,具备专属硬件安全特性、故障模式、后果和诊断分析(FMEDA)以及安全操作手册,可简化客户最终产品的ISO26262安全认证
4】性价比
得益于超低的休眠电流、使用LAN8770的汽车以太网通信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组件、安装和成本,性价比超高。
5】开发工具和软件包
通过Microchip集成的LinkMD®电缆诊断系统为用户提供故障排除功能,该诊断系统可用于检测电缆缺陷、短路或断路。同时, PHY诊断设备还提供接收器信号质量指示器(SQI)、过热和欠压保护、全面的状态中断支持以及各种回送和测试模式。
软件开发包方面,提供AUTOSAR®Linux®RTOS系统下的驱动程序代码,能够加速用户的开发速度,缩短产品上市周期。

网友AC:
之前使用过ST公司的类似产品,是通过PC端的界面来设置开发板上电机的参数,并通过串行通讯将参数传递给开发板,若参数设置合理便会驱动电机运转。现在motorBench®开发套件与dsPIC33数字信号控制器(DSC)一起使用时,也可对旋转永磁同步电机实现相同功能。 该套件也是通过交互式的图形工具,可准确地测量电机参数,例如定子绕组的电阻和电感、反电动势常量、机械惯性、阻尼和摩擦。然后,它会自动计算控制环参数,以便您能以交互的方式设计控制系统参数并通过控制器的波特图进行可视化分析。 它还会生成所需的电机控制源代码,从而缩短开发时间,允许使用磁场定向控制(FOC)快速旋转电机,似乎其性能更强。希望有机会也能体验它的强大性能。
不过ST的类似产品,有时会出现参数无法匹配的情况,导致无法正常启动电机和调节转速。

网友AD:
Microchip 推出全新8通道 Flashtec® PCIe® 第四代企业级 NVMe™ 固态硬盘
    看了这个**资料才知道Microchip 也有设计生产NVMe 固态硬盘控制器,而且已经是第四代PCIe®企业级NVMe 固态硬盘控制器,以前基本上只关注了单片机和一些flash/eeprom存储类产品 ,看来对Microchip的认识还不够呢!
    Microchip的全新Flashtec NVMe 3108 PCIe 第四代 NVMe 固态硬盘控制器在随机工作负载条件下提供每秒超100万次输入/输出(IOPS)和每秒超6 GB以上的连续带宽,相比SATA 3.0 (6.0Gb/s) 750MB/s 和USB3.1 Gen2 的最大传输速率可达 10Gb/s 的理论带宽 ,Flashtec NVMe 3108 的实际带宽都是它们的4倍以上,能很好的满足SATA 3.0 和 USB3.1的最大传输带宽要求。高带宽让NVMe 固态硬盘在系统和硬件允许的条件下能以最大速度进行传输,在当前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对数据存储和传输要求越来越高的环境下,提供了更好的底层硬件支持,并以高可靠性和严苛安全功能,如具有硬件信任根的安全引导,确保数据中心能够提供最高级别的可用数据安全。

motorBench®开发套件——电机设计好帮手
    在看motorBench®开发套件这个资料前,也有找过Microchip的电机控制相关的资料和开发板资源,也做过很简单的PIC单片机电机控制。在以前的认知里,Microchip有不少电机控制的开发板和开源程序资源,但是想要控制好一个电机 以及把一个电机快速的转起来,还是需要对相关的电机控制电路板和相关程序进行一定的研读和理解,才能达到起码的一个入门级别的把电机转起来。而将motorBench®开发套件与dsPIC33数字信号控制器(DSC)的电机控制板一起使用,只需 MPLAB X 软件和motorBench® Development Suite插件,按照演示视频里的五个步骤,即可轻松将电机转动起来,并自动生成可导入MPLAB X中的代码,如此轻松就完成了一个电机的运行程序。 只是感觉现在开发套件适配的开发板太少,如果能多几个供用户选择,可覆盖中低端、高端电机控制应用,那么会有更多的应用场景,期待开发套件后续的升级 和 更多适配电机开发板的发布。

网友AE:
Microchip第四代企业级NVMe 固态硬盘控制器让人挺惊讶。Flashtec NVMe 3108在随机工作负载条件下提供每秒超100万次输入/输出(IOPS)和每秒超6 GB以上的连续带宽。8个可编程闪存通道控制器耦合了异常强大的纠错引擎,支持针对下一代高层数的三层单元(TLC)和四层单元(QLC)NAND技术,提前应对存储器未来发展的需求。还有Microchip的开发Microchip的 完整软件开发工具包含有Microchip的参考固件。希望这些性能卓越、可靠性高的技术能被广泛的推广、普及。

网友AF:
MotorBench开发套件集成磁场定向算法(FOC),优点有:效率高,成本低,运行安静,内部换向实现最大转矩响应等等。FOC算法与电机定子的电阻电感、反电动势和其他机械参数有关。这些参数电机数据数据手册中可能不提及。而且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MotorBench可以准确的测量电机参数,集成了帮助信息,指导用户快速的上手。大大的剪短用户的学习周期。可以通过博德图了解控制回路增益如何影响系统。而且视频中,有详细的操作步骤,直接生成代码到MPLAB X项目中以运行电机。

网友AG:
太优秀了,把所有算法,程序和参数控制都集成在工具中,这是要让工具自己成长自己调节电机呀

网友AH:
没女票送

网友AI(2020-09-15):
我用赛元的adc出现了问题,可以指导一下吗?我qq1094183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