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读写U盘问题

楼主(2020-08-13):
之前调GD32E103和GD32F450的USB读写U盘很顺利。 同样的方法,GD32F105的USB接U盘没任何反应,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A(点评):
可以加个好友吗,qq:1406253215

网友B:
请问GD32可以读写U盘里面的什么文件?.txt还是word,excel

网友C:
E103的USB 寄存器  跟 F103不一样, F103跟STM32的一样。 E103的接收FIFO是所有端点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