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的ADC时钟问题研究?

楼主:
各位前辈,这个阴影部分的Tad说是违反了要求的转换时间。
那为什么我在配置的时候设置了阴影部分的Tad,出来的结果还是正常的。。?但是总的转换时间似乎没有减少,似乎是按照Tad=1us的设置进行的转换,是PIC自行更正的吗?
不知道这样设置ADC算不算正常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设置的话,那就可以在5us里完成两次转换了不是?

网友A(2020-08-14):
你的时钟配置? 你的外设寄存器值到底如何?

网友B:
转换结果正常并不表示你可以违规使用...

打个比方, 横穿马路一次两次没出事故,就觉得是正常了?
但是长期呢? 大量呢?
明白了把..

一切要以数据手册上的说明为准,这个可不能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时钟配置? 你的外设寄存器值到底如何?

我用了PIC12F1822最极端的情况
16MHz的系统时钟
2的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结果正常并不表示你可以违规使用...

打个比方, 横穿马路一次两次没出事故,就觉得是正常了?

好的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