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从C/C++编程生成执行文件

楼主(2018-08-24):
篇一

C/C++程序编译步骤 如何生成可执行文件

电子计算机所使用的是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数,二进制是计算机的语言的基础。计算机发明之

初,人们只能降贵纡尊,用计算机的语言去命令计算机干这干那,一句话,就是写出一串串由“0”和

“1”组成的指令序列交由计算机执行,这种语言,就是机器语言。想象一下老前辈们在打孔机面前数

着一个一个孔的情景,嘘,小声点,你的惊吓可能使他们错过了一个孔,结果可能是导致一艘飞船飞离

轨道阿。

为了减轻使用机器语言编程的痛苦,人们进行了一种有益的改进:用一些简洁的英文字母、符号串来替

代一个特定的指令的二进制串,比如,用“A D D”代表加法,“M O V”代表数据传递等等,这样一来

,人们很容易读懂并理解程序在干什么,纠错及维护都变得方便了,这种程序设计语言就称为汇编语言

,即第二代计算机语言。然而计算机是不认识这些符号的,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程序,专门负责将这些

符号翻译成二进制数的机器语言,这种翻译程序被称为汇编程序。因为汇编指令和机器语言之间有着一

一对应的关系,这可比英译汉或汉译英简单多了。

高级语言是偏向人,按照人的思维方式设计的,机器对这些可是莫名奇妙,不知所谓。鱼与熊掌的故事

在计算机语言中发生了。于是必须要有一个桥梁来衔接两者,造桥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你越想方

便,那桥就得越复杂。那高级语言是如何变成机器语言的呢,这个过程让我慢慢道来。

编译:将源代码转换为机器可认识代码的过程。编译程序读取源程序(字符流),对之进行词法和语法

的分析,将高级语言指令转换为功能等效的汇编代码,再由汇编程序转换为机器语言,并且按照操作系

统对可执行文件格式的要求链接生成可执行程序。技术顾问**qq754634522

C源程序->编译预处理->编译->优化程序->汇编程序->链接程序->可执行文件

1.编译预处理 读取c源程序,对其中的伪指令(以#开头的指令)和特殊符号进行处理。

伪指令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宏定义指令,如# define Name TokenString,#undef等。对于前一个伪指令,预编译所要作得的

是将程序中的所有Name用TokenString替换,但作为字符串常量的Name则不被替换。对于后者,则将取

消对某个宏的定义,使以后该串的出现不再被替换。

(2)条件编译指令,如#ifdef,#ifndef,#else,#elif,#endif,等等。这些伪指令的引入使得程序员可

以通过定义不同的宏来决定编译程序对哪些代码进行处理。预编译程序将根据有关的文件,将那些不必

要的代码过滤掉。

(3)头文件包含指令,如#include \"FileName\"或者#include <FileName>等。在头文件中一般用伪指

令#define定义了大量的宏(最常见的是字符常量),同时包含有各种外部符号的声明。采用头文件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某些定义可以供多个不同的C源程序使用。因为在需要用到这些定义的C源程序中,只

需加上一条#include语句即可,而不必再在此文件中将这些定义重复一遍。预编译程序将把头文件中的

定义统统都加入到它所产生的输出文件中,以供编译程序对之进行处理。

包含到c源程序中的头文件可以是系统提供的,这些头文件一般被放在/usr/include目录下。在程序中

#include它们要使用尖括号(<>)。另外开发人员也可以定义自己的头文件,这些文件一般与c源程序

放在同一目录下,此时在#include中要用双引号(\"\")。

(4)特殊符号,预编译程序可以识别一些特殊的符号。例如在源程序中出现的LINE标识将被解释为当

前行号(十进制数),FILE则被解释为当前被编译的C源程序的名称。预编译程序对于在源程序中出现

的这些串将用合适的值进行替换。

预编译程序所完成的基本上是对源程序的“替代”工作。经过此种替代,生成一个没有宏定义、没有条

件编译指令、没有特殊符号的输出文件。这个文件的含义同没有经过预处理的源文件是相同的,但内容

有所不同。下一步,此输出文件将作为编译程序的输出而被翻译成为机器指令。

2.编译阶段

经过预编译得到的输出文件中,将只有常量。如数字、字符串、变量的定义,以及C语言的关键字,如

main,if,else,for,while,{,},+,-,*,\\,等等。预编译程序所要作得工作就是通过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

,在确认所有的指令都符合语法规则之后,将其翻译成等价的中间代码表示或汇编代码。

3.优化阶段

优化处理是编译系统中一项比较艰深的技术。它涉及到的问题不仅同编译技术本身有关,而且同机器的

硬件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优化一部分是对中间代码的优化。这种优化不依赖于具体的计算机。另一种

优化则主要针对目标代码的生成而进行的。上图中,我们将优化阶段放在编译程序的后面,这是一种比

较笼统的表示。

对于前一种优化,主要的工作是删除公共表达式、循环优化(代码外提、强度削弱、变换循环控制条件

、已知量的合并等)、复写传播,以及无用赋值的删除,等等。

后一种类型的优化同机器的硬件结构密切相关,最主要的是考虑是如何充分利用机器的各个硬件寄存器

存放的有关变量的值,以减少对于内存的访问次数。另外,如何根据机器硬件执行指令的特点(如流水

线、RISC、CISC、VLIW等)而对指令进行一些调整使目标代码比较短,执行的效率比较高,也是一个重

要的研究课题。

经过优化得到的汇编代码必须经过汇编程序的汇编转换成相应的机器指令,方可能被机器执行。

4.汇编过程

汇编过程实际上指把汇编语言代码翻译成目标机器指令的过程。对于被翻译系统处理的每一个C语言源

程序,都将最终经过这一处理而得到相应的目标文件。目标文件中所存放的也就是与源程序等效的目标

的机器语言代码。

目标文件由段组成。通常一个目标文件中至少有两个段:

代码段 该段中所包含的主要是程序的指令。该段一般是可读和可执行的,但一般却不可写。

数据段 主要存放程序中要用到的各种全局变量或静态的数据。一般数据段都是可读,可写,可执行的

UNIX环境下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目标文件:

(1)可重定位文件 其中包含有适合于其它目标文件链接来创建一个可执行的或者共享的目标文件的代

码和数据。

(2)共享的目标文件 这种文件存放了适合于在两种上下文里链接的代码和数据。第一种事链接程序可

把它与其它可重定位文件及共享的目标文件一起处理来创建另一个目标文件;第二种是动态链接程序将

它与另一个可执行文件及其它的共享目标文件结合到一起,创建一个进程映象。

(3)可执行文件 它包含了一个可以被操作系统创建一个进程来执行之的文件。

汇编程序生成的实际上是第一种类型的目标文件。对于后两种还需要其他的一些处理方能得到,这个就

是链接程序的工作了。

5.链接程序

由汇编程序生成的目标文件并不能立即就被执行,其中可能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某个源文

件中的函数可能引用了另一个源文件中定义的某个符号(如变量或者函数调用等);在程序中可能调用

了某个库文件中的函数,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经链接程序的处理方能得以解决。

链接程序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有关的目标文件彼此相连接,也即将在一个文件中引用的符号同该符号在另

外一个文件中的定义连接起来,使得所有的这些目标文件成为一个能够被操作系统装入执行的统一整体

根据开发人员指定的同库函数的链接方式的不同,链接处理可分为两种:

(1)静态链接 在这种链接方式下,函数的代码将从其所在地静态链接库中被拷贝到最终的可执行程序

中。这样该程序在被执行时这些代码将被装入到该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中。静态链接库实际上是一个目

标文件的集合,其中的每个文件含有库中的一个或者一组相关函数的代码。

(2)动态链接 在此种方式下,函数的代码被放到称作是动态链接库或共享对象的某个目标文件中。链

接程序此时所作的只是在最终的可执行程序中记录下共享对象的名字以及其它少量的登记信息。在此可

执行文件被执行时,动态链接库的全部内容将被映射到运行时相应进程的虚地址空间。动态链接程序将

根据可执行程序中记录的信息找到相应的函数代码。

对于可执行文件中的函数调用,可分别采用动态链接或静态链接的方法。使用动态链接能够使最终的可

执行文件比较短小,并且当共享对象被多个进程使用时能节约一些内存,因为在内存中只需要保存一份

此共享对象的代码。但并不是使用动态链接就一定比使用静态链接要优越。在某些情况下动态链接可能

带来一些性能上损害。本文转载

经过上述五个过程,C源程序就最终被转换成可执行文件了

深圳信盈达嵌入式、单片机、Linux、STM32、FPGA、Android实训!

免费试听,满意后给您量身定制课程(包学会),快速提高您的技能!

教学特色:名师督学+工程师指导;项目案列解析+实际解决方案!

详情咨询**QQ754634522   13312935962

计算机语言, 英文字母, 语言编程, 程序设计, 执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