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iosityNano测试报告】+ ADC测量差值输入

楼主(2020-08-13):
ADC测量差值输入模式:
#include <atmel_star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ring.h>

volatile uint8_t switchPressInterruptFlag;
volatile uint8_t pitInterruptFlag;

volatile int16_t adcVal;
static void PORT_init(void);
static void VREF0_init(void);
static void ADC0_init(void);
static void ADC0_start(void);
static bool ADC0_conversionDone(void);
static int16_t ADC0_read(void);
static void SYSTEM_init(void);

static void PORT_init(void)
{
    /* Disable interrupt and digital input buffer on PD3 */
    PORTD.PIN3CTRL &= ~PORT_ISC_gm;
    PORTD.PIN3CTRL |= PORT_ISC_INPUT_DISABLE_gc;
    /* Disable interrupt and digital input buffer on PD4 */
    PORTD.PIN4CTRL &= ~PORT_ISC_gm;
    PORTD.PIN4CTRL |= PORT_ISC_INPUT_DISABLE_gc;

    /* Disable pull-up resistor */
    PORTD.PIN3CTRL &= ~PORT_PULLUPEN_bm;
    PORTD.PIN4CTRL &= ~PORT_PULLUPEN_bm;
}

static void VREF0_init(void)
{
    VREF.ADC0REF = VREF_REFSEL_2V048_gc;  /* Internal 2.048V reference */
}

static void ADC0_init(void)
{
    ADC0.CTRLC = ADC_PRESC_DIV4_gc;       /* CLK_PER divided by 4 */
    ADC0.CTRLA = ADC_ENABLE_bm            /* ADC Enable: enabled */
               | ADC_RESSEL_12BIT_gc      /* 12-bit mode */
               | ADC_CONVMODE_bm          /* Differential Conversion */
               | ADC_FREERUN_bm;          /* Enable Free-Run mode */
    ADC0.MUXPOS = ADC_MUXPOS_AIN3_gc;     /* Select ADC channel AIN3 <-> PD3 */
    ADC0.MUXNEG = ADC_MUXNEG_AIN4_gc;     /* Select ADC channel AIN4 <-> PD4 */
}

static int16_t ADC0_read(void)
{
    /*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by reading the result */
    return ADC0.RES;
}

static void ADC0_start(void)
{
    /* Start conversion */
    ADC0.COMMAND = ADC_STCONV_bm;
}

static bool ADC0_conversionDone(void)
{
    /* Check if the conversion is done  */
    return (ADC0.INTFLAGS & ADC_RESRDY_bm);
}

static void SYSTEM_init(void)
{
    PORT_init();
    VREF0_init();
    ADC0_init();
}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atmel_start_init();
    SYSTEM_init();
    ADC0_start();

        while (1) {
        if(ADC0_conversionDone()){
         adcVal = ADC0_read();
         printf("%d \r\n",adcVal);
         _delay_ms(1000);
        }
        }
}

PD3悬空 PD4接地时:

显示变化值
PD3接VDD PD4接地时:

参考电压最高2.048 显示最大值2047

网友A:
谢谢分享【ADC测量差值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