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喇叭后,电池电量检测不准确问题

楼主(2020-08-13):
各位老师,
    18650电池,检测其电量,发现接一个4欧的喇叭后,电量检测波动特别大。按理说,4V的电池,4欧的喇叭,冲击电流也就1A,也不至于引发电池电量那么大抖动。
     或者是喇叭为电感特性,引发了什么震荡?或者喇叭工作时,某些时刻起阻抗不能按4欧来算?
     感谢啊!

网友A:
你把喇叭直接接电池?
还是电池接音频功放,音频功放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喇叭直接接电池?
还是电池接音频功放,音频功放接电池?

系统供电用电池,喇叭接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是黑线,一般仿真模型20KHz的阻抗偏高 ,标称阻抗是1KHz时候。
波动必有,你要R•C平滑后再检测。 ...

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也就1A的电流。奇怪了。

网友A:
电量测量的频率可能与功放的频率重合了
这样就导致上述问题,把测量频率降下来

网友C:
18650 新电池内阻约 8~12mR, 1A 电流会导致 10mV 左右的波动,就算 4.25V电池,也有约 0.25% 的影响,肯定会影响电量的积算

网友D:
楼主何不把实测电量检测波动特别大的波形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 新电池内阻约 8~12mR, 1A 电流会导致 10mV 左右的波动,就算 4.25V电池,也有约 0.25% 的影响,肯定 ...

这点点误差倒也无所谓,因为要求也不高   现在是误差大得很,有0.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是黑线,一般仿真模型20KHz的阻抗偏高 ,标称阻抗是1KHz时候。
波动必有,你要R•C平滑后再检测。 ...

多谢,
   新方案准备用这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