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stlink,Jlink, Daplink 不支持华大mcu的5V供电系统!

楼主:
最近在调试仿真上犯愁了!

手头上烧录器倒是很多,都试过了,不好使,无法连接。

首先,说我们的板子,HC32F072 + TJA1050, 由于 TJA1050是5V供电,节省一个3.3V的LDO ,所以MCU采用5V供电;

用stlink,JLINkV9 (黑色大壳子那种),Daplink,hc32L136板载的掰下来了,都试过了,没法支持5Vmcu的调试;

其中,用Daplink 5V 有时候勉强可以,但是仿真器发热很严重,改3.3V就正常了。

其他的调试器,改3.3V供电都正常了,5V就是不行!

楼主(2020-08-14):
大神有没有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

楼主:
有时候不能用3.3V 去仿真,比如ADC,CAN总线。

网友A:
JLINK V9是可以用5V的,拆开把里面的供电跳线拆掉,然后1、2脚要短接到一起,接板端的5V。

网友B:
板载的仿真器也可以把跳线帽换成5V的使用。如果有别的仿真器本身对外输出是3.3V的话,那估计不行,像黑盒的Jlink,如果不是正版,大都只支持3.3V(除非是自带隔离的Jlink),你可以尝试楼上的做法试试。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调HC32F072遇到的,但是我的JlinkV8可以

网友D:
这是因为,仿真器的电平逻辑与目标板不一致的。买一个,电平逻辑自适应的试试看。就好用了

网友E:
试试我这个,或许能解决!

板子独立供电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载的仿真器也可以把跳线帽换成5V的使用。如果有别的仿真器本身对外输出是3.3V的话,那估计不行,像黑盒的 ...

跳线+5V试过了,黑盒盗版,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仿真器的电平逻辑与目标板不一致的。买一个,电平逻辑自适应的试试看。就好用了 ...

是的,你说到了点子上了,网上也没找到合适的电平转换的东西~

网友B:
有黑盒的Jlink,本身自带隔离的,需要目标板对后端供电,通信电平自适应,
或者也有专门的隔离转接板

网友F:
给mcu做一个单独3.3供电,可以从仿真器引过来,板上加一个跳线,不仿真的时候再用板上的5v供电
mcu用5v供电,仿真器3.3很难用,而且容易烧掉仿真器,除非带电平自适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mcu做一个单独3.3供电,可以从仿真器引过来,板上加一个跳线,不仿真的时候再用板上的5v供电
mcu用5v供电 ...

是的,仿真器输出电流有限,用仿真器供电容易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仿真器输出电流有限,用仿真器供电容易烧~

支持到5v的arm都是小规格的电流都很小,只是供给mcu没任何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