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防反接,DG添加一个RC电路,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
如图,这个RC电路的添加,和DS两端并联一个RC电路都原因相同吗?都是为了吸收浪涌,起到保护晶体管的作用吗?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2020-08-14):
这个能正常工作?

楼主(点评):
实际用的时候,可以的

网友B:
有增加成本的效果。

网友C(点评):
对头,P——MOS管简单防反接,这个RC回路取值都没有多少意义,反倒是有输入拆掉短路,增加管子VGS功能,对管子更加危险。 真正的增加成本,还增加风险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M欧姆过大变成没作用,改正后是缓开动,应付Out端电容之用途。

防反接的MOS管为什么还要缓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反接时仍需缓开动,否则挂掉。让Vout由零开始缓缓上升。
您近来腦袋变得异常,可能受病毒侵害。 ...

您可能忘了还有个二极管,那些RC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欧姆过大变成没作用,改正后是缓开动,应付Out端电容之用途。

您好,谢谢回复。请问为什么1M就过大而变得没作用了呢?缓启动,是防止输出端出现大的尖峰脉冲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回复。请问为什么1M就过大而变得没作用了呢?缓启动,是防止输出端出现大的尖峰脉冲吗? ...

AO3415是P沟道MOS管吧,内部寄生的二极管,就是D-S的电流流向,所以,其放反接是先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然后,栅极低电平,S极高电平,符合管子导通条件,实现低压降的反接保护功能,正由于寄生二极管的存在,所以,不管RC接在什么地方,是不可能有什么软启动效果的。
你也可以注意到,上面的分析,是不需要这个RC回路的,加在这里或别的地方,看不出任何有意义的效果,你直接去掉,线路肯定工作的好好的,倒是线路GS整个跨接在VOUT或者Vin和GND2端,当输入电压超过栅极耐压,则MOS管会直接损毁,线路失效。在GS并联一个6.3V稳压管,线路可以工作到18V的防反接,目前线路则最大只能工作到8V防反接,否则准定挂.........、
还有啊,如果VOUT这边只是一个电容,没有负载,如果R0402比较小,比如和100K差不多,当正常接入完成后,Vout电压还在,拆掉输入端,同时短接VIN和GND,则瞬间管子的VGS将超过原来安全的VGS,管子也会被击穿,当然现在1M电阻,由于远远大于100K,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O3415是P沟道MOS管吧,内部寄生的二极管,就是D-S的电流流向,所以,其放反接是先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然 ...

请问这个18v怎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18v怎来的?

18V就是管子的耐压稍微降低一点,该管子-20V耐压,安全点-18V。
这时候,SG电压被稳压管箝位,当极性反的时候,VSG最大可能是0.几V,当电压正确时候,VSG最大可能为-6.3V。所以管子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