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各位大神电路分析

楼主(2020-08-14):
本人菜鸟 想求助各位大佬 帮忙分析一下个 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 是如何 进行电平转换的?为啥 发射极接了个上拉?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

网友A:
以右边为例:当MCU发送高电平时,MCU-T=1,WIFI-R 由于上拉电阻也是高电平(二极管截止),MCU-T 发送低电平时,MCU-T =0,WIFI-R(虽然有上拉电阻但二极管导通)由于D1导通也变低电平。

网友B:
三极管有个特性,C、E极可交换使用,放大倍数会低一些。就是说若有BC电流,EC能导通。

网友C:
三极管部分是一个 共基极电平转换电路。
   这个电路输入 WIFI-T 约0V 的低电平时,Vbe > 0.5V,Q1 导通,R20、R26分压,MCU-R 输出0.xV,约等于输出 0V 低电平
   输入3.3V 高电平时,Vbe .= 0V,Q1 截止,MCU-R 通过楼主提及的上拉电阻 R26 输出 5V 的高电平
如果使用的是 图中所画的 数字三极管,R20、R21 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部分是一个 共基极电平转换电路。
   这个电路输入 WIFI-T 约0V 的低电平时,Vbe > 0.5V,Q1 导通,R ...

求解 为什么 WIFI-T 输入3.3V 高电平时,Vbe 会等于 0V,Q1会截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解   为什么 WIFI-T 输入3.3V 高电平时,Vbe 会等于 0V,Q1会截止?    ...

因为3.3-3.3=0,所以Q1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3.3-3.3=0,所以Q1截止

不好意思!原谅我是大小白 还有我迫切的求知欲 为什么是3.3-3.3 ,而不是3.3+3.3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原谅我是大小白 还有我迫切的求知欲 为什么是3.3-3.3 ,而不是3.3+3.3呢?[em:7 ...

Ube=Ub-Ue
     =3.3-3.3
     =0V

网友:
WIFI_UART =0V时  三极管导通 MCU_UART拉低=0V, WIFI_UART =3.3V时 三极管截止 MCU_UART通过上拉电阻=5V。

楼主(2020-11-16):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部分是一个 共基极电平转换电路。
   这个电路输入 WIFI-T 约0V 的低电平时,Vbe > 0.5V,Q1 导通,R ...

师傅 请问下 为什么你说 R20 R21 是多余的 ,这2个电阻分别  有什么作用?打扰你宝贵的时间 希望能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3.3-3.3=0,所以Q1截止

请问 下R20 R21 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