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成为使用调节阀的高手?

楼主(2020-08-14):
气动薄膜调节阀主要由气室、薄膜、推力盘、弹簧、推杆、调节螺母。阀位标尺、阀杆、阀芯、阀座、填料函、阀体、阀盖和支架等组成。

调节阀分为执行结构和阀体部分,气动薄膜调节阀的执行机构是气动薄膜。执行机构是调节阀的推动装置他按信号的大小产生相应的推力,是推杆产生相应的位移,从而带动调节阀的阀芯动作。阀体部分是调节阀的调节部分,他直接与介质接触,有阀芯的动作,从而改变调节阀的截流面积,达到调节作用。

气动执行器由执行机构和调节机构组成。

气动执行机构包括:气动薄膜、气动活塞、气动长行程三种执行机构。

调节机构为:阀、闸板、调节阀等,有直、角行程2种。该阀是由气动薄膜执行机构和调节阀组成。

气动薄膜调节阀选型要点

1、根据使用要求选型

气动薄膜调节阀由阀芯和阀体(包括阀座)两部分组成,按不同的使用要求有不同的结构形式,气动薄膜调节阀主要有直通单座阀、双座调节阀和高压角式调节阀。

2、根据安全性选型

气动薄膜调节阀有气开阀和气闭阀两种形式。根据不同生产工艺上的安全和使用要求考虑,当信号压力中断时调节阀处于打开或关闭位置,对工艺生产造成的危害性大小而定。如果阀门处于关闭位置时危害小,则选用气开阀,信号压力中断时,使调节阀处于关闭位置,反之,则选用气闭阀。

3、根据流量特性选型

在自控系统的设计过程中选择气动薄膜调节阀应着重考虑流量特性。典型的理想特性有直线流量特性、等百分比流量特性(对数流量特性)、快开流量特性和抛物线流量特性四种。

4、调节阀口径的选择

应根据已知的流体计算出所要求的流量系数CV值,再根据产品技术参数表选取合适的调节阀口径。在计算CV值时要注意液体、气体、水蒸气和其它蒸气的区别。

气动薄膜调节阀选型注意事项

1、明确气动调节阀在设备或装置中的用途,确定气动调节阀的工作条件:适用介质、工作压力、工作温度等等。

2、确定与气动调节阀连接管道的公称通径和连接方式:法兰、螺纹、焊接等。

3、确定气动调节阀的型式:闸阀、截止阀、球阀、蝶阀、节流阀、安全阀、减压阀、蒸汽疏水阀、等。

4、确定动作方式可分为:直行程和角行程两种方式。

5、选择气动调节阀的种类:闭路气动调节阀、调节气动调节阀、安全气动调节阀等。

6、确定气动调节阀的参数:对于自动气动调节阀,根据不同需要先确定允许流阻、排放能力、背压等,再确定管道的公称通径和阀座孔的直径。

7、确定操作气动调节阀的方式:手动、电动、电磁、气动或液动、电气联动或电液联动等。

8、根据管线输送的介质、工作压力、工作温度确定所选气动调节阀的壳体和内件的材料:灰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碳素钢、合金钢、不锈耐酸钢、铜合金等。

9、最后确定下使用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