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电压读数问题

楼主(2020-08-14):
(无正文)

网友A:
leak current 导致的,不用关心
除非你的输入内阻很大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ak current 导致的,不用关心
除非你的输入内阻很大很大

浮空输入的时候,有10mv的电压,我认为这个不算是leak current导致的吧,如果输入接地,依然读到有10mv的电流,那个这才算是漏电流。
不过没深究过这个问题,等待高手的回复。---------------------------------
看了楼下的回复,终于懂了。一直没正视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想通了。
除非你的输入内阻很大很大,这个如何理解呢?

网友C:
浮空输入的时候,有10mv的电压,用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的话,内阻10M,则漏电流为1nA,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浮空输入的时候,有10mv的电压,用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的话,内阻10M,则漏电流为1nA,不错了。 ...

谢谢。这个解释懂了,由于万用表的内阻,导致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leak current通过万用表产生了一个电压,就是10mv。那我们在测量ad引脚电压的时候,怎么排除掉这个误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解释懂了,由于万用表的内阻,导致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leak current通过万用表产生了一个电压 ...

不需要关注这个。
有些东西只要粗略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一般不会让AD工作于输入开路状态的,因为此刻的数据是没有任何意义。
实际使用时绝大多数情况在AD输入的端信号源阻抗都是很低,对于1nA级的漏电流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E:
正好最近用了这个芯片
输入端口并一个10k电阻,将ADC输入电阻变小。这个10k可上拉,也可下拉。这样输入悬空,ADC的值是不会乱跳的。一直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