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工程移植问题

楼主(2020-08-14):
工程从CCS3.3移植到CCS5.5下的问题,移植到CCS5.5后再编译时.cmd文件报错

网友A:
如果直接import还是会报很多错误   建议直接新建工程

网友A:
因两者版本差异较大,工程属性等配置不同,建议新建

网友B:
除了CCS3.3, 其他版本的移植基本都能直接打开, CCS5 有专门的功能, 可以导入 CCS3.3 版的工程

网友C:
这种老掉牙的工程,还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