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的位运算符实例。(一)

楼主(2020-08-14):
位运算符主要针对二进制,它包括了:“与”、“非”、“或”、“异或”。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点像逻辑运算符,但逻辑运算符是针对两个关系运算符来进行逻辑运算,而位运算符主要针对两个二进制数的位进行逻辑运算。下面详细介绍每个位运算符。

1.与运算符
与运算符用符号“&”表示,其使用规律如下:
两个操作数中位都为1,结果才为1,否则结果为0,例如下面的程序段。
public class data13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129;
int b=128;
System.out.println("a 和b 与的结果是:"+(a&b));
}
}
运行结果
a 和b 与的结果是:128
下面分析这个程序:
“a”的值是129,转换成二进制就是10000001,而“b”的值是128,转换成二进制就是10000000。根据与运算符的运算规律,只有两个位都是1,结果才是1,可以知道结果就是10000000,即128。

2.或运算符
或运算符用符号“|”表示,其运算规律如下:
两个位只要有一个为1,那么结果就是1,否则就为0,下面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public class data14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129;
int b=128;
System.out.println("a 和b 或的结果是:"+(a|b));
}
}
运行结果
a 和b 或的结果是:129
下面分析这个程序段:
a 的值是129,转换成二进制就是10000001,而b 的值是128,转换成二进制就是10000000,根据或运算符的运算规律,只有两个位有一个是1,结果才是1,可以知道结果就是10000001,即129。

3.非运算符
非运算符用符号“~”表示,其运算规律如下:

如果位为0,结果是1,如果位为1,结果是0,下面看一个简单例子。
public class data15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2;
System.out.println("a 非的结果是:"+(~a));
}
}

4.异或运算符
异或运算符是用符号“^”表示的,其运算规律是:
两个操作数的位中,相同则结果为0,不同则结果为1。下面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public class data16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15;
int b=2;
System.out.println("a 与 b 异或的结果是:"+(a^b));
}
}
运行结果
a 与 b 异或的结果是:13
分析上面的程序段:a 的值是15,转换成二进制为1111,而b 的值是2,转换成二进制为0010,根据异或的运算规律,可以得出其结果为1101 即13。

Java中的运算符(操作符)

    程序的基本功能是处理数据,任何编程语言都有自己的运算符。因为有了运算符,程序员才写出表达式,实现各种运算操作,实现各种逻辑要求。

   为实现逻辑和运算要求,编程语言设置了各种不同的运算符,且有优先级顺序,所以有的初学者使用复杂表达式的时候搞不清楚。这里详细介绍一下Java中的运算符。

    Java运算符很多,下面按优先顺序列出了各种运算符。

优先级
运算符分类
结合顺序
运算符

分隔符
左结合
.    []     ( )     ;      ,
一元运算符
右结合
!  ++     --     -   ~

算术运算符

移位运算符

左结合
*     /      %    +     -      <<   >>   >>>
关系运算符
左结合
<     >     <=   >=   instanceof(Java 特有)   = =  !=
逻辑运算符
左结合
! &&  ||  ~  &  |  ^
三目运算符
右结合
布尔表达式?表达式1:表达式2
赋值运算符
右结合
=  *=     /=  %=   +=   -=    <<= >>= >>>=  &=  *=  |=

一、一元运算符

    因操作数是一个,故称为一元运算符。

运算符
含义
例子
-
改变数值的符号,取反
-x(-1*x)
~
逐位取反,属于位运算符
~x
++
自加1
x++
--
自减1
x--

++x 因为++在前,所以先加后用。
x++ 因为++在后,所以先用后加。

注意:a+ ++b和a+++b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个空格)。

  int a=10;
  int b=10;
  int sum=a+ ++b;
  System.out.println("a="+a+",b="+b+",sum="+sum);
运行结果是: a=10,b=11,sum=21

  int a=10;
  int b=10;
  int sum=a+++b;
  System.out.println("a="+a+",b="+b+",sum="+sum);
运行结果是:a=11,b=10,sum=20

n=10;
m=~n;
变量n的二进制数形式: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1010
逐位取反后,等于十进制的-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0101

二、算术运算符

    所谓算术运算符,就是数学中的加、减、乘、除等运算。因算术运算符是运算两个操作符,故又称为二元运算符。

运算符
含义
例子
+
加法运算
x+y
-
减法运算
x-y
*
乘法运算
x*y
/
除法运算
x/y
%
取模运算(求余运算)
x%y

    这些操作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数字进行混合运算,为了保证操作的精度,系统在运算过程中会做相应的转化。数字精度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再讨论。下图中展示了运算过程中,数据自动向上造型的原则。

    注:1、实线箭头表示没有信息丢失的转换,也就是安全性的转换,虚线的箭头表示有精度损失的转化,也就是不安全的。
      2、当两个操作数类型不相同时,操作数在运算前会子松向上造型成相同的类型,再进行运算。

示例如下:

[java] view plaincopy

  • int a=22;
  • int b=5;
  • double c=5;
  • System.out.println(b+"+"+c+"="+(b+c));
  • System.out.println(b+"-"+c+"="+(b-c));
  • System.out.println(b+"*"+c+"="+(b*c));
  • System.out.println(a+"/"+b+"="+(a/b));
  • System.out.println(a+"%"+b+"="+(a%b));
  • System.out.println(a+"/"+c+"="+(a/c));
  • System.out.println(a+"%"+c+"="+(a%c));

运行结果如下:

5+5.0=10.0
5-5.0=0.0
5*5.0=25.0
22/5=4
22%5=2
22/5.0=4.4
22%5.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