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的位运算符详解实例。(二)

楼主(2020-08-14):
三、移位运算符

   移位运算符操作的对象就是二进制的位,可以单独用移位运算符来处理int型整数。

运算符
含义
例子
<<
左移运算符,将运算符左边的对象向左移动运算符右边指定的位数(在低位补0)
x<<3
>>
"有符号"右移运算 符,将运算符左边的对象向右移动运算符右边指定的位数。使用符号扩展机制,也就是说,如果值为正,则在高位补0,如果值为负,则在高位补1.
x>>3
>>>
"无符号"右移运算 符,将运算符左边的对象向右移动运算符右边指定的位数。采用0扩展机制,也就是说,无论值的正负,都在高位补0.
x>>>3

以int类型的6297为例,代码如下:

[java] view plaincopy

  • System.out.println(Integer.toBinaryString(6297));
  • System.out.println(Integer.toBinaryString(-6297));
  • System.out.println(Integer.toBinaryString(6297>>5));
  • System.out.println(Integer.toBinaryString(-6297>>5));
  • System.out.println(Integer.toBinaryString(6297>>>5));
  • System.out.println(Integer.toBinaryString(-6297>>>5));
  • System.out.println(Integer.toBinaryString(6297<<5));
  • System.out.println(Integer.toBinaryString(-6297<<5));

  运行结果:

注:x<<y 相当于 x*2y ;x>>y相当于x/2y
    从计算速度上讲,移位运算要比算术运算快。
    如果x是负数,那么x>>>3没有什么算术意义,只有逻辑意义。

四、关系运算符

Java具有完备的关系运算符,这些关系运算符同数学中的关系运算符是一致的。具体说明如下:

运算符
含义
例子
<
小于
x<y
>
大于
x>y
<=
小于等于
x<=y
>=
大于等于
x>=y
==
等于
x==y
!=
不等于
x!=y

instanceof操作符用于判断一个引用类型所引用的对象是否是一个类的实例。操作符左边的操作元是一个引用类型,右边的操作元是一个类名或者接口,形式如下:

obj instanceof ClassName      或者    obj instanceof InterfaceName

关系运算符产生的结果都是布尔型的值,一般情况下,在逻辑与控制中会经常使用关系运算符,用于选择控制的分支,实现逻辑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关系运算符中的"=="和"!="既可以操作基本数据类型,也可以操作引用数据类型。操作引用数据类型时,比较的是引用的内存地址。所以在比较非基本数据类型时,应该使用equals方法。

五、逻辑运算符

逻辑非关系值表
A
!A

true
false

false

true

逻辑与关系值表
A
B
A&&B

fals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true
true
true

逻辑或关系值表
A
B
A||B

fals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true

true
true
true

在运用逻辑运算符进行相关的操作,就不得不说“短路”现象。代码如下:

if(1==1 && 1==2 && 1==3){  }

代码从左至右执行,执行第一个逻辑表达式后:true && 1==2 && 1==3
执行第二个逻辑表达式后:true && false && 1==3
因为其中有一个表达式的值是false,可以判定整个表达式的值是false,就没有必要执行第三个表达式了,所以java虚拟机不执行1==3代码,就好像被短路掉了。

逻辑或也存在“短路”现象,当执行到有一个表达式的值为true时,整个表达式的值就为true,后面的代码就不执行了。
“短路”现象在多重判断和逻辑处理中非常有用。我们经常这样使用:

[java] view plaincopy

  • public void a(String str){
  •   if(str!=null && str.trim().length()>0){
  •   }
  • }

如果str为null,那么执行str.trim().length()就会报错,短路现象保证了我们的代码能够正确执行。
在书写布尔表达式时,首先处理主要条件,如果主要条件已经不满足,其他条件也就失去了处理的意义。也提高了代码的执行效率。

位运算是对整数的二进制位进行相关操作,详细运算如下:

非位运算值表
A
~A

与位运算值表
A
B
A&B

或位运算值表
A
B
A | B

异或位运算值表
A
B
A&B

示例如下:

[java] view plaincopy

  • int a=15;
  • int b=2;
  • System.out.println(a+"&"+b+"="+(a&b));
  • System.out.println(a+"|"+b+"="+(a|b));
  • System.out.println(a+"^"+b+"="+(a^b));

运算结果如下:

15&2=2
15|2=15
15^2=13

程序分析:

a
b
a&b
a|b
a^b

按位运算属于计算机低级的运算,现在我们也不频繁的进行这样的低级运算了。

  • 干货群921296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