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Pro

楼主:
Nu-Link-Pro 怎么调SWD的电平,3.3 和 5V切换?

网友A(2020-08-14):
看看使用手册

楼主:
手册里面能搞定,就不问了

网友B:
看原理图,楼主需要上传你使用的硬件版本才是可以的,或者看看板子上有没有跳线帽,切换下。

网友C:
http://ictalk.cn/nu-icp-use.html   看这页,如果是Pro的话,才有选项的

网友D:
没用过这个,不知道开发板子上有没有跳线或者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ctalk.cn/nu-icp-use.html   看这页,如果是Pro的话,才有选项的

不连接芯片是否可以调整SWD电平,3.3V连接时芯片都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连接芯片是否可以调整SWD电平,3.3V连接时芯片都没反应。

那可能不是原厂的Pro吧,原厂的Pro是用TI的芯片数字控制电压的, 也会根据不同的芯片,会限制某些电压选择

网友E:
打开icp tool软件。选项之下有电压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