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高级定时器总感觉搞不清楚

楼主(2020-08-14):
有没有详细点的资料?谢谢!

网友A:
网上的资料大把,已经很多了,不可能都看不懂吧。多看几篇资料,练习下就好了。

网友B:
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功能原理上差不多,功能多一点,可以参考野火的教程

网友C:
把问题点描述出来,大家一起看看、讨论。

很多问题 只是链条中的几个节点没连上而已,貌似很多问题。

楼主:
几天没来了,谢谢大家回复
比如

关闭状态 (输出使能为无效状态)----------------------------------------------->输出无效是不是就是变成普通IO口了?
异步: OCx=CCxP、 OCx_EN=1、 OCxN=CCxNP、 OCxN_EN=1
如果存在时钟:在死区后 OCx=OISx 且 OCxN=OISxN,从而假定 OISx
和 OISxN 在有效状态下与 OCX 和 OCxN 不对应-------------------------------------->假定不对应,怎么理解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