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给结构体的字节数组域赋值浮点数导致硬件错误!

楼主(2020-08-14):
软件有如下语句:float *FloatPoint;

FloatPoint=(float *)(Uart5.TxdBuf);
*FloatPoint=FloatRemoteTestData;

Uart5.TxdBuf  8位无符号缓冲区。

问题如下:
一旦执行“*FloatPoint=FloatRemoteTestData”语句时就发生硬件错误,Uart5.TxdBuf的地址已经成功赋给指针FloatPoint;
如果FloatPoint指向的是非结构类型缓冲区,则没有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和变量的使用范围有关吗?是不是你Uart5.TxdBuf的数据实时发送导致的,你把这个数据不要操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和变量的使用范围有关吗?是不是你Uart5.TxdBuf的数据实时发送导致的,你把这个数据不要操 ...

没有实时发送,只在填充完成后,才会调用发送函数,赋值其它类型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是结构体变量内存字节对其的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