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能同时配置输出

楼主(2020-08-14):
stm32f103rct6有个奇怪问题,Tim2与spi接口不能同时配置输出,就是Tim2配置输出了spi就不能输出,spi配置输出了Tim2就不能输出,其他定时器没有冲突,程序是cube生成的,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这2个功能都是常用的,应该不会的

网友B:
按理是不会,实际测试问题是SPI3的NSS脚与TIM2输出脚冲突,但NSS脚是没有配置输出使用的,而SPI1或2的则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引脚冲突可能来自芯片内,F1系列控制复用功能不太完整

网友B:
应该不会的吧,是不是程序设计有问题?

网友C:
SPI3的NSS脚与TIM2输出脚冲突,这个好像是的。

网友D:
善于发现bug 发给ST

网友E:
难道是复用了?

网友F:
这种冲突的问题以前也发现过,两者初始化顺序不一样的话,有时候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排除管脚冲突可能性。

使用CUBEMX进行配置时可以很快发现是否有复用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