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KIT找不到ID

楼主(2020-08-14):
新买的KIT找不到ID

网友A:
首先确保是正规途径购买的pickit

网友B:
更新MPLAB 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C:
确认芯片和KIT的连接完好

网友D:
确认芯片和KIT4连接的电路完好

网友E:
确认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和目标芯片一致。

网友F:
确认PICkit4和芯片都没坏

网友G:
你手上还有其他的工具没? PICkit3?
看看其他工具可不可以连?

网友H:
一般找不到device, 还是MCU到工具之间的连接有问题, 检查线路看看是不是有不符合连接要求的地方.

网友I:
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J:
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这个提示你编程器和电脑通讯有问题

网友K:
不要用编程器为目标供电,看看pgc,pgd是否有短路

网友L:
很可能就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