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种通信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0-08-14):
一直疑惑USB串口通信与USB虚拟串口通信的区别,一个用的232接口,一个用的slave接口。两种通信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USB虚拟串口通信是USB设备使用CDC类在主机上虚拟出一个串口来。在主机上使用完全和标准串口一样

网友B:
虚拟串口是主机上会多一个端口号,如果我只需要一个端口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弄个虚拟串口出来,直接用USB_232接口进行数据传输就好了?

网友C:
ST有个相关的例程的

网友D:
USB转232是需要工具,直接连接电脑的串口。而USB虚拟串口只要一根USB线就可以了

网友E:
USB虚拟串口只要用到一根USB的数据线,在电脑上的使用跟普通串口是一样的。但是传送速度比普通串口快N倍。

网友F:
区别是USB转的不受波特率速率限制,usb有多快,串口就有多快。

网友G:
7 楼正解, usb有多快,串口就有多快 就是好处。

网友H:
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I: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