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做过6713连FPGA的朋友吗?

楼主(2020-08-14):
想问一下,那个已经在FPGA例化出了一个双口RAM,从DSP往那边写数据的话,时钟是要用EMIF的时钟?

网友A:
见过 不过没有学会了  不过看到FPGA的fifo时钟是跟DSP的emif时钟同步的 否则读写就不不一致了

网友B:
应该不会必须吧?这个和写ram差不多吧,不是还有读写的同步信号嘛。

网友C:
不知楼主实现了6713和FPGA的互联吗?

网友D:
fifo的读写时钟肯定得同步起来的

网友E:
可以用6713的异步接口,只要时序符合就无所谓时钟用谁的问题。如果用EMIF时钟的话可以做SBSRAM接口,速度最快。

网友F:
给同一块PCB的单片机烧写代码之后DSP就不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G:
这种很常见  尤其是C67+FPGA

网友G:
基本都是EMIF接口

网友G:
有的会通过SRIO接口进行通信

网友G:
FPGA适合进行信号采集,光纤接口等处理,DSP适合高速信号处理
功耗低,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