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AN口刷程序?

楼主(2020-08-14):
PIC什么型号单片机可以通过CAN口刷程序?

网友A:
PIC18F25K83,
PIC18F66K80

网友B:
K83和K80系列都带CAN控制器。

网友C:
楼主要写一个使用CAN接收数据的bootloader。

网友D:
带CAN口的。

网友E:
有can外设的芯片就可以通过CAN升级程序,
无非你弄个CAN bootloader进去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串口升级程序,把驱动修改成CAN就可以了

网友H:
只要是带CAN口的片子 做好BootLoader之后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