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哪里设置有误?

楼主(2020-08-14):
99F226,现在做了个IO口测试程序,不正常,不知哪里设置有误?

楼主:
楼上速度好快
#include "SH99F226.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void d_us(uint8 time)
{
while(time--);
}
*/
void delay(uint16 time) //18us
{
uint8 time1;
while(time--)
{
  for(time1=0x10;time1>0;time1--);
}
}
void main(void)
{
delay(0x200);
INSCON&=~0x40; // 选择Bank0 的 SFR
P0CR=0xFF;
P1CR=0xFF;
P3CR=0xFF;
P4CR=0xFF;
P5CR=0xFF;
P0PCR=0xFF;
P1PCR=0xFF;
P3PCR=0xFF;
P4PCR=0xFF;
P5PCR=0xFF;

P0=0xFF;
P1=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 INSCON|=0x40; // 选择Bank1 的 SFR
P2CR=0xFF;
P2PCR=0xFF;
*/ while(1)
{
  delay(0x200);
  P0^=0xFF;
  P1^=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  P2^=0x30;
//  P2=0xff;
}
}

网友A:
怎么不正常了

楼主:
用表测试端口电压,无变化,为“0”V

网友B:
用79F166的做板子测试下更好

网友C:
#include "SH88F516.h"

#define DELAY        60000

void gpio_test(void)
{
        unsigned int i;
        while(1)
        {
                P0=P1=P2=P3=P4=0x00;
                for(i=0;i<DELAY;i++);
                P0=P1=P2=P3=P4=0xff;
                for(i=0;i<DELAY;i++);
        }
}
//以上代码我在SH88F516中用过。直接写到MAIN中调用就行了。

楼主:
先谢过关注,我也已在88F54 板子中测试过如下的程序是正常的

#include "SinoWealth\SH88F54.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void d_us(uint8 time)
{
        while(time--);
}
*/
void delay(uint16 time)        //18us
{
        uint8 time1;

        while(time--)
        {
                for(time1=0x10;time1>0;time1--);
        }
}

void main(void)
{
        delay(0x200);

/*        P0CR=0xFF;
        P1CR=0xFF;
        P3CR=0xFF;
        P4CR=0xFF;
        P0PCR=0xFF;
        P1PCR=0xFF;
        P3PCR=0xFF;
        P4PCR=0xFF;
*/
        P0=0xFF;
        P1=0xFF;
        P3=0xFF;
        P4=0xFF;

        while(1)
        {
                delay(0x2000);

                P0^=0xFF;
                P1^=0xFF;
                P3^=0xFF;
                P4^=0xFF;
        }
}

只是在226的板子中还未调通,。下午再检查测试。

网友D:
看你的 程序,应该是行的呀

楼主:
程序没问题,已经测试通过。问题竟来自于99F226的工作电压,一开始看其PDF是2-5V的工作电压,所以我用了3V,但MCU竟然工作不了。后来无奈之下单独供电5V,才发现其正常工作。

网友E:
估计是是代码选项的设置LVR

网友F:
默认值是4.3V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的电压是5v  现在还是不能控制端口

楼主:
不知道啊,先结贴了,多谢几位

网友H:
好像是没啥问题

网友I: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