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样才能正确的16位读写?

楼主(2020-08-14):
FSMC接口配置为16位宽度
8位写如下:
Uint08 volatile *Test1,*Test2;

Test1=(Uint08 *)0x68000000;
*Test1++=0x55;
每次写完,Test1地址加1,结果完全正确。

16位写如下:
Uint16 volatile *Test1,*Test2;

Test1=(Uint16 *)0x68000000;
*Test1++=0x5555;
每次写,在第1第2个字节都写入0x55,第3第4个字节写0x00,写完后Test1地址加4,而不是加2。

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正确的16位读写?

网友A:
不太懂指针。

网友A:
Uint16 检查这个类型的定义。。

网友B:
不如直接unsigned int 试试看。

楼主:
是类型定义不对,Uint16 应该定义为 short,而我定义为int了

网友C:
FSMC接口已经完全OK

楼主:
下一步测试FSMC操作COG型的LCD。

楼主:
FSMC操作COG型的LCD也OK!过去用STM32F103VE做产品,都用普通IO口模拟LCD接口,效率很低;

楼主:
现在STM32F407ZG,168M FSMC时钟,FSMC分别挂SRAM和LCD,AddressSetupTime与DataSetupTime分别只要5、6个AHB3时钟就行了!

网友D:
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E:
你存储外设数据宽度为16位的话,就得按16位方式访问才合理。

你再检查下硬件连接与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