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库文件

楼主(2020-08-14):
TI芯片的库文件哪里下载,请各位大神告诉我一下

网友A:
啥库文件

楼主:
就是BSP包

网友B:
官网下载个 controlSUITE 看看

网友C:
楼主需要什么mcu的库文件?

网友D:
不同系列的mcu库文件是不同的

网友E:
官网都有的。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芯片的?

网友F:
如果是msp430,最方便的是安装下MSP430Ware。

网友G:
这个在网上有的 吧。
根据型号谷歌一下的。

网友H:
你是需要什么芯片的?

网友I:
rts64pluse.lib 和rts64plus.lib和rts64pluse_elf.lib?

网友H:
DSP芯片的开发支持库?

网友J:
LIB库文件吗

网友K:
具体说要哪些文件呢

网友L:
也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库

网友M:
BSPTI没有吧

网友A:
没有看到这个BSP包。

网友N:
能不能说明白一些呢

网友O:
库文件都是在官网下载的。

网友P:
官网提供的文件最全面。

网友H:
<CCS_Install_Dir>\C6000\cgtools\lib。

网友Q:
是TI的msp430芯片的吗

网友R:
RTS
DSPLIB
IMGLIB
IQMATH
VLIB
XDCtool&RTSC

网友D:
一般一些编译器自带这些库文件的。

网友S:
lib的文件到时见过很多的。

网友D:
你需要计算什么呢?

网友T:
Board Support Package,板级支持包

网友U:
定时器A的捕获程序并没有设置是捕获哪个管脚的,当有两个管脚同时有信号输出时,那怎么办?

网友V:
捕获是需要设置管脚的

网友W:
拿MSP430F149来说,如果我想用TA的CCR2做捕获,由DATASHEET上可知,捕获输入引脚为P1.3,所以程序设计如下:
void TACCR2_Init(void)
{
    P1SEL |= BIT3;
    P1DIR &= ~BIT3;                         //TACCR2捕获引脚P1.3

    TACCTL2 = CCIE + CM_1+ SCS + CAP;       //对应CCR2使能,上升沿同步捕获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CLR + TAIE;//时钟源选择ACLK,连续数模式,清计数器
}
中断服务程序为: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_ISR(void)
{
    switch(TAIV)                                             //TA中断向量查询
    {
        case 4:                                             //TCCR2捕获中断
               if (TACCTL2 & CM0)                           //上升沿捕获
              {
              }

              if (TACCTL2 & CM1)                             //下降沿捕获
              {
              }
        break;

        case 10:                                            //是溢出中断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U:
只是设置哪个管脚作为输入捕获功能,并不能设置具体捕获哪个管脚的脉冲吧

网友E:
是啊,捕获输入的引脚是固定的,配置一下就OK了

网友X:
3楼正解啊,很详细

网友Y: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Z:
怎么可能运行这个程序呢

网友T:
SP430F149定时器A捕获功能的测量频率非常好用

网友AA:
用外部中断么

网友P:
定时器A模块捕获P1.2输入的信号

网友AB:
TACCTLx和TACCRx要与端口对上吧

网友K:
哪个msp430芯片呢

网友N:
不是捕获引脚吗

网友AC:
这个肯定的,要不程序不能执行。

网友L:
这个程序能不能运行呢

网友O:
设置中断为上升沿触发,第一个高电平来时中断开启计时器,开始计时

网友AD:
不同的芯片功能不同吧。

网友AE:
捕获IO端口不可能两个相同的。

网友P:
能够捕获成功吗?

网友AF:
P1.2端口是CCI0A

网友AG:
不同的芯片的引脚,配置也不同吧。

网友K:
两个管脚同时有信号输出怎么可能

网友AC:
把程序粘贴好了。

网友D:
怎么可能还有输出这个信号呢

网友AH:
测频率能够可以。

网友I:
这个不可能同时响应这两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