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LASH存储瞬间貌似出现强信号....

楼主(2020-08-14):
FLASH存储瞬间貌似出现强信号....

网友A:
检查程序有没有溢出之类

网友B:
这个可以检查下程序结构部分的吧。

网友C:
什么是存储强信号?

网友D:
flash存储的跟强信号的有啥关系的?

网友C:
是flash所使用的总线的电平信号不稳么?

网友E:
这个是什么Flash芯片?

网友F:
信号干扰会不会是电源的影响

网友G:
不影响存储器的读写就没有问题。

网友H:
这种干扰信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I:
啥强信号,干扰了?

网友A:
什么Flash芯片

网友J:
检查下程序结构

网友K:
干扰到正常程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