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保留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20-08-14):
PxSEL2    PxSEL                   Pin Function
    0                0              I/O function is selected.
    0                1              Primary peripheral module function is selected.
    1                0              Reserved. See device-specific data sheet.
    1                1              Secondary peripheral module function is selected.

user guide上就有这么一个表,可是并没有说那些算基本外设模块,也没说哪些算第二外设,看了msp430g2452的data sheet,也没看到PxSEL2 = 1和PxSEL = 0所保留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什么功能啊

楼主:
我就是想请问各位大牛除了第一个的剩余三个都分别包含了什么功能?

网友B:
datasheet中有专门描述的  很具体 具体到每个管脚  仔细找

网友C:
学习东西就应该自己尽量都看懂了 不要一遇到问题就出来问

网友D:
寄存器实在太多了

网友E:
没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F:
MSP430编程中P2SEL是8位功能选择寄存器

网友G:
可以查看msp430的寄存器手册

网友H:
保留的功能没有相关的说明。

网友I:
保留就是没有使用的。

网友J:
device-specific data sheet是什么

网友K:
这个手册上没有说明

网友L:
如果PxSEL和PxSEL2同时为零的话,对应的管脚执行普通IO

网友M:
P1.0它的默认功能就是普通IO口,同时还有其他的复用功能

网友N:
,PxSEL2和PXSEL都为0时是普通IO功能;0,1为第一外设功能;1,0功能被保留;1,1是第二外设功能

网友O:
MSP430寄存器中文注释

网友P:
就是寄存器可能后期需要使用的。

网友Q:
还是看看手册吧。

网友R:
网上也没有对这个有具体的说明。

网友J:
在后期可能会有所使用的。

网友K:
用到功能选择寄存器来配置对应的外设I/O口管脚

网友N:
PxSEL2    PxSEL 组合使用。

网友M:
建议楼主还是问问TI的工程师吧。

网友E:
这个没有定义的。

网友S:
这个主要看MCU的自身设计的

网友T:
这个我也没有深究的

网友B:
要用CC430F5137做RF通信,一个主机与若干个从机通信,但要求一端的从机必须用WOR以减少功耗。传输协议是自定义的,上面的设计下来是把时间分成timeslot,比如0~0xF,各个从机只会在属于自己的timeslot唤醒收发数据,但这样一个问题是从机时钟与主机时钟有误差,因此需要同步。。。越想越头大。

网友U:
CC430的WOR不是即使在睡眠状态都能监听RF信号的吗?

网友B:
只要preamble和sync相当就会唤醒CPU收数据,那么是否可以不要timeslot什么的,随便主机什么时候发数据,从机都能在睡眠状态下收到信号呢?

网友V:
所谓WOR也不是无条件检测Radio信号,也是周期性的检测,因此必须同步。

网友W:
异步通信?

网友X:
有同一个时钟源的吗?

网友V:
这个需要在程序中尽量采用延时时间的来消除这种误差的吧。

网友Y:
那么这个就在通讯的过程中采用数据回复通讯机制的吧

网友Z:
这两个时钟的误差会影响到通讯数据的准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