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外接I2S芯片WM8978

楼主(2020-08-14):
由于STM32F411要使用SDIO,导致带MCLK的I2S2和I2S3都无法使用,所以WM8978的MCLK无法连接,现在能否使用12M有源晶振,配WM8978内部的PLL使用呢?

网友A:
时钟能否统一成一个。

网友A:
有源晶振再好不过了。

网友B:
端口的时钟还冲突?

网友C:
可否分时复用呢

网友D:
需要同时进行使用吗

网友E:
可以的 用有源晶振可以

网友F:
小弟最近好郁闷,在51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在STM32(IAR)编译时出错了
const  u8  a;
u8 *addr=a;                   //此处提示错误
printf("address=%x",addr);

51里面直接&a 地址就出来了,M3里面怎么得到a的地址都不行。各位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G:
一样的。
unsigned int aa = (unsigned int)&a;

网友H:
楼主是取址符没加啊,51直接 &a,32也一样是直接 &a 就可以了
const u8 a;
u8 *addr = &a;
printf("address=%x",addr);

网友F:
不行,你们说的都不对,在51 keil里面可以 在STM32 IAR中 CONST变量与51的code要求不同
会提示
Error[Pe144]: a value of type "u16 const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u16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板实验SOFT-0817\User\main.c 16

楼主:
u8 *addr=a; 改成这样试试 u8 const *addr  = a;或者 const u8 *addr = a;

网友I: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不是固定的flash段

网友J:
楼主是取址符没加啊,51直接 &a,32也一样是直接 &a 就可以了
const u8 a;
u8 *addr = (u8 *)&a;
printf("address=%x",addr);

不是不行,是类型检查更严格了,不同类型的都必须加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F:
你的回答完全正确。类型检查很严格,不能把地址复制给变量,必须强制转换成同类型的

网友K:
你要把类型检查搞成最严格那就没法转换。

网友L:
因为任何形式的转换都不允许。

网友M:
unsigned int aa = (unsigned int)&a;

网友N:
多多尝试啊,或者看帮助文件。

网友O:
还有那个const类型应该在Flash里面,不在内存。

网友N:
二楼的那个是读取地址的命令吗

网友P:
只要格式可能不一致的必须强制转换,不然编译器不给你过。

网友C:
取地址运算符就行

网友Q:
直接进行读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