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和STM32F0的可替换性

楼主(2020-08-14):
各位大神,
   看HK32F030M的价格,果断想用来把之前的STM32F0的给替了。
    想问一下,这个片子是否成熟,坑多不多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片子是成熟的,之前一直叫hk32s003,那么问题来了它替代的目标应该是stm8s003,同价位的才好相比,如果直接替代stm32f030的话,在功能需求能满足的情况下才好考虑,慎重为之

网友C:
我们HK32F030M是硬件上替换003S,不是替换030. 我们的030M是32位的ARM M0核。而003是8位单片机。目前用户用我们的030M的放映都表示很好。因为是030的子集。有些用030的项目也可以移植到030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HK32F030M是硬件上替换003S,不是替换030. 我们的030M是32位的ARM M0核。而003是8位单片机。目前用户用 ...

意思是硬件引脚和003S兼容。但核是030的,我目前的项目是SMT8003,已经批产。考虑到后续升级,准备用内存太点的。STM8的程序不能直接移植到这颗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