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W无线MCU系列产品应用笔记——功耗BLE蓝牙应用

楼主(2020-08-15):
目前MM32W0系列有n4和q1两个版本,n4主要针对需要大容量的应用方案,q1针对超低功耗精简型的应用方案,两个型号的低功耗编程操作方式相同,不同的只是MCU的时钟系统控制方式,在参考程序已经提供不同的模式下功能,用户只要改变相对应的宏定义即可实现对应的低功耗功能。

        休眠函数

        对于低功耗应用来说,休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功能。开启蓝牙广播时MM32W0的控制模块有三种工作模式:正常模式、睡眠模式和停机模式。在stop模式下,射频模块都会通过IRQ引脚定时触发一个外部中断,可以借此唤醒STOP模式中的控制模块。

        在阻塞模式中,休眠是蓝牙服务通过调用void McuGotoSleepAndWakeup(void) 函数实现的,对于中断模式,则是用户在代码中主动调用IrqMcuGotoSleepAndWakeup()函数来实现。

        在中断方式中,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重新配置时钟:

        时钟配置

        进入低功耗前后需要配置时钟,从低功耗模式恢复时,时钟默认设置为HSI6分频,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注意:下面函数属于蓝牙库接口,没有用到也不要删除。

        相关时钟配置:

        以上时钟配置只是针对MM32W0系列的n4版本,在q1版不需要以上时钟操作。MM32W051PFB(q1)蓝牙功耗参数:

        在SleepStop设置成0x02,MCU将会进入STOP模式,在保持 SRAM寄存器内容不丢失的情况下,停机模式可以达到最低的电能消耗。在停机模式下,HSI 的振荡器和 HSE 晶体振荡器被关闭。可以通过任一配置成 EXTI 的信号或者看门狗不复位方式把微控制器从停机模式中唤醒,EXTI 信号可以是 16 个外部 I/O 口之一、 PVD 的输出的唤醒信号。。STOP模式下无法下载调试程序。为了方便调试,可以在程序开始时加入一个延时,这样每次复位都有一段时间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A:
谢谢分享【MM32W无线MCU系列产品应用笔记】

网友B:
非常详细啊

网友C:
正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这篇**的知识量很大,不错,不错的。

网友E(2020-10-07):
MM32W0x2xxB 蓝牙模块是上海灵动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专为智能无线数据传输而打造,遵循 BLEV4.2 蓝牙规范。

网友F:
影响蓝牙BLE设备功耗的几个因素

网友G:
在物联网大趋势下,低功耗蓝牙BLE技术有哪些优势

网友H:
哪些公司有BLE低功耗蓝牙方案?

网友:
短距离的数据无线传输领域

网友I:
MM32 OTA实现方式采用的是后台式OTA DFU双区模式

网友J:
蓝牙4 如何实现低功耗?

网友K:
哪家的蓝牙模块功耗低?

网友L:
蓝牙发射功率有多大?

网友M:
BLE为什么省电

网友H:
蓝牙beacon和蓝牙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G:
BLE低功耗蓝牙方案可以用在哪些产品上?

网友I:
灵动MM32W0蓝牙模块

网友:
可以两个模块之间的数据互通。

网友K:
待机功耗及工作功耗,理论值是多少?

网友J:
了解BLE低功耗蓝牙解决方案吗?

网友F:
BLE(低功耗蓝牙)的MTU是什么

网友E:
支持蓝牙 SPP 协议,可与所有版本安卓手机收发数据

网友M:
MM32W0系列模块支持 UART 接口、I2C 接口和 USB 接口,具有成本低、体积小、功耗低、收发灵敏性高等优点,只需配备少许的外围元件就能实现其强大无线数据传输功能。

网友L:
蓝牙BLE如何连接 多台设备

网友N:
对于低功耗应用来说,休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功能。

网友O:
对于低功耗应用来说,休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功能。开启蓝牙广播时MM32W0的控制模块有三种工作模式:正常模式、睡眠模式和停机模式。在stop模式下,射频模块都会通过IRQ引脚定时触发一个外部中断,可以借此唤醒STOP模式中的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