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0012—AT32F4xx_定时器7路PWM输出

楼主(2020-08-15):
AT32F4xx_定时器7路PWM输出
示例目的
使用TMR1同时输出7PWM

支持型号:
AT32F4xx全系列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
AT-START-F403A V1.0 实验板

1.2 软件资源
该Demo以AT32F403A为例,BSP版本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1.8。
Demo演示了如何配置TMR1外设以生成频率为17.57 KHz的7个PWM信号。且具有4个不同的占空比,通道1-4占空比分别为50%,37.5%,25%和12.5%。
TMR1_Period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TMR1_Period = (系统时钟 / 17570 ) - 1;
TMR1_Pulse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TMR1_Pulse =占空比*(TIM1_Period-1)/ 100
TIM1波形可以使用示波器显示。

1.3 示例使用
将TMR1的输出通道连接示波器or逻辑分析仪查看不同的波形,TMR1输出通道对应的引脚如下:
TMR1_CH1引脚(PA.08)
TMR1_CH1N引脚(PB.13)
TMR1_CH2引脚(PA.09)
TMR1_CH2N引脚(PB.14)
TMR1_CH3引脚(PA.10)
TMR1_CH3N引脚(PB.15)
TMR1_CH4引脚(PA.11)

sample code 源码如下:

网友A(2020-12-27):
输出7路PWM,其中3对互补加一个单端?还是7路占空比都分别可调?

@daye520 :可以买到啊,代理商或世强硬创都可以买到。 世强硬创网址 https://www.sekorm.com/brand/%E9%9B%85%E7%89%B9%E5%8A%9B
@muyichuan2012 :谢谢回复,想搞套407试试,不知道现在市场上能不能买到
一个timer最多只可以输出4个可调占空比的PWM波,本帖所述的7个其实是4个PWM,另外三个为通道1/2/3的互补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