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试报告】+ AVR128DA48之定时器设置已成功

楼主(2020-08-15):
     打算启用AVR128DA48的定时器功能来控制LED的闪烁,尝试了几天仍未成功,不知道是哪个步骤错了,请各位帮忙指教。开始用TCA测试:

    工作模式选择了正常模式和频率产生模式(最末选项),反复测试均未成功。

    之后改用TCB0定时器测试,在MCC中的配置如下:

    工作模式选择最后一项周期中断:

    其他按默认的设置:

    然后在定时器中断里对全局变量进行累加:

    在main函数中启用定时器中断:
TCB0_EnableCaptInterrupt();

    测试时发现变量ms并未如期改变,不知是何原因。

    在大家的热心帮助下,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详见9楼内容。

网友A:
楼主和这个比较一下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examples/avr128da48-led-dimming-pwm-example

网友B:
好搞的的啊,可以看看我之前的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4300&page=1#pid11357288。你的这个ms在中断里面, 变量前面要加volitile。不然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网友C:
1. 你先控制IO口,让它能输出.
2. 再设置timer,让它能中断.
一步一步的来...

楼主:
不知各位注意没有,在MCC配置定时器参数时,定时时间的设置时无上下限的显示,可能这是主要原因,我反复试过多次都是这样,没有出现过上下限。

网友A:
最新的MCC 8-bit AVR MCUs 的library是2.3.0,你的是2.1.0.  可以从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的Current download下个新的安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MCC 8-bit AVR MCUs 的library是2.3.0,你的是2.1.0.  可以从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 ...

谢谢,我更新一下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先控制IO口,让它能输出.
2. 再设置timer,让它能中断.
一步一步的来...

是这样做的,先测试了轮询法按键检测,成功了之后再测试中断法,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楼主:
    通过参照6楼老师的项目代码,在打开其上传的测试项目,进入MCC配置时出现了下列的升级提示:

    升级过后再打开自己原来的项目,进入MCC配置定时器时就出现了时间的上下限数值了:

    生成代码并对定时器使用的变量添加了volatile标识,编译下载后定时器就能正常工作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