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NV32F100的OLED屏RTC计时器

楼主(2020-08-15):
OLED屏是一种小巧的显示器件,特别是I2C接口的OLED 屏更能节省I/O口资源。本次使用的是一款0.91'的单色OLED屏,它比常规的OLED屏要长且窄,故更适于显示信息和参数,也更适于用在便携装置上。
1. OLED屏显示
1)OLED屏与NV32F100的连接关系如下:
SCL  --- PE1
SDA  ---  PE0
2)为进行显示定义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OLED_SCLK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1);
#defineOLED_SCLK_Set() GPIO_PinSet(GPIO_PTE1);
#defineOLED_SDIN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0);
#defineOLED_SDIN_Set() GPIO_PinSet(GPIO_PTE0);
3)OLED屏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_1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2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9,OLED_CMD);//30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Clear();
}
4)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2. RTC计时
NV32F100提供了RTC计时器,但并未提供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计时的进制控制。为此。我们可以RTC提供的基准计时信号来自行构建进制处理。
1)以RTC进行秒计时,并利用变量ss来进行计时,所用的函数如下:
void RTC_Task(void)
{

    GPIO_Toggle(GPIOB, GPIO_PTE7_MASK);
    ss++;
}
2)进制处理,采用如下代码:
                     if(ss==60)
                     {
                       ss=0;
                            mm=mm+1;
                     }
                     if(mm==60)
                     {
                       mm=0;
                            hh=hh+1;
                     }
                     if(hh==24)
                     {
                       hh=0;
                     }
3)RTC计时主程序,其代码如下:
int main (void)
{
    sysinit();
    cpu_identify();

    RTC_ConfigType  sRTCConfig;
    RTC_ConfigType  *pRTCConfig = &sRTCConfig;

    pRTCConfig->u16ModuloValue = 9;
    pRTCConfig->bInterruptEn   = RTC_INTERRUPT_ENABLE;
    pRTCConfig->bClockSource   = RTC_CLKSRC_1KHZ;
    pRTCConfig->bClockPresaler = RTC_CLK_PRESCALER_100;

    RTC_SetCallback(RTC_Task);
    RTC_Init(pRTCConfig);

    GPIO_Init(GPIOB, GPIO_PTE7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7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0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1_MASK, GPIO_PinOutput);
    OLED_Init();
    OLED_Clear();
    cd ();
    while (1)
    {
                  OLED_ShowNum(24,2,hh,2,16);
                     OLED_ShowChar(40,2,':',16);
                     OLED_ShowNum(48,2,mm,2,16);
                     OLED_ShowChar(64,2,':',16);
                     OLED_ShowNum(72,2,ss,2,16);
                     if(ss==60)
                     {
                       ss=0;
                            mm=mm+1;
                     }
                     if(mm==60)
                     {
                       mm=0;
                            hh=hh+1;
                     }
                     if(hh==24)
                     {
                       hh=0;
                     }
       }
}
4)运行效果如图所示
运行效果图

网友A:
谢谢分享【基于NV32F100的OLED屏RTC计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基于NV32F100的OLED屏RTC计时器】

感谢支持!!!

网友B:
基于NV32F100的OLED屏RTC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