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涡街流量计安装规范

楼主(2020-08-15):
涡街流量计也被称为旋涡流量计或卡门涡街流量计,实现了测量仪表的智能化、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生产模具化、确保产品质量的美观性。涡街流量计具有电路先进、功耗微低、量程比宽、结构简单、阻力损失小、坚固耐用、用途广、使用寿命长、工作稳定、便于安装调试等特点。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将在未来流量仪表中占产导地位,涡街流量计适用于测量过热蒸汽、饱和蒸汽、压缩空气一般气体、水和液体的质量流量和体积流量。今天来说说涡街流量计的安装规范及安装注意事项。

涡街流量计安装规范如下(以上海有恒测控UH-LUGB涡街流量计安装为参考)
一、安装环境要求
①安装场所不应有强烈震动或是强磁场干扰:泵或是阀门等引起的管道震动将造成测量误差,严重时甚至影响仪表的正常测量。须在其上下游2D处加设管道紧固装置,支撑管道或用软管隔离,加强抗震效果。
②避开高温热源和折射源的直接影响:必须安装须有隔热通风装置。在测量蒸汽等高温介质时,为防止转换器温度过高应进行隔热处理,以确保流量计外壳暴露在外,以便热量向外辐射,防止仪表电子部件温度过高影响流量计寿命。(允许隔热层高度如图所示)

③避开高温环境和强腐蚀气体环境:若必须安装,须有通风措施。
④防爆型流量传感器和变送器安装于危险场所:安全栅、显示仪表、供电电源、计算机等关联设备必须安装在安全场所,流量计和变送器应有可靠接地,防爆地线不得与强电系统保护接地共用。
⑤流量计应尽量避免安装在架空较长的管道上:由于管道的下垂容易造成流量计与法兰之间的密封泄漏。若必须安装须在流量计的上下游2D处分别设置管道支撑点。
⑥仪表最好安装在室内环境,安装在室外应注意防水、防晒及防潮,石油防护罩遮阳,特别注意在电气接口处应将电缆线弯成U形,避免水顺着电缆线进入放大器壳内。
⑦流量计应避免安装在阀门出口较近处:否则阀门的开关会影响流量计寿命,严重时会损坏流量计。为方便维修,应安装旁通管道特别是某些生产过程中不能中间停止流体的场合。
⑧须保证管道内介质处于满管状态:流量计安装在水平或者垂直管道上,如果安装在垂直管道上,被测介质时液体时须自下往上流动。
⑨流量计的上游不应设置流量调节阀:而是把流量调节阀放在流量计的下游位置。
⑩仪表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有一定要求:否则会影响介质在管道中的流场,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度。

二、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①流量计的流向箭头方向应于管道内流体流动的方向一致。
②安装流量计的管道要符合上面所规定的前后直管段要求。否则会影响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严重会损坏流量计。
③安装流量计时,在电焊法兰或是管道的过程中,流量计须不在管道上,以免损坏流量计的内部配件。
④流量计运行前仔细观察流量计的安装及接线等是否正确无误。
⑤接通电源后观察液晶屏幕是否有流量显示。
⑥缓慢打开阀门,打开时间不小于2分钟,到一个较小的压力时停止,观察传感器周围是否有泄漏现象,并观察液晶显示屏是否有流量显示。
⑦若情况都正常,则开大阀门,稳定一段时间后观察液晶显示屏的流量是否显示正常。

DN为仪表口径,单位为mm。调节阀尽可能不安装在涡街流量仪表的上游,而应安装在涡街流量仪表的下游10D处。上下游配管内径相同,如有差异,则配管内径Dp与涡街流量仪表表体内径Db应满足以下关系0.98Db≤Dp≤1.05Dd上、下游配管应与流量仪表表体内径同心,它们之间的不同轴度应小于0.05Db。仪表与法兰之间的密封垫,在安装时不能凸入管内,其内径应比表体内径大1-2mm。测量高温、低温介质时,应注意保温措施,转换器内部(表头表体内)高温一般不应超过55℃;低温易使转换器内部出现凝露,降低印制电路板的绝缘阻抗影响仪表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