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读取内部EEPROM的数据,不知会不会读错

楼主(2020-08-15):
读取内部EEPROM的数据,不知会不会读错

网友A:
我也有点疑惑,写入数据时,不知会不会写错

网友B:
最低工作电压下,读取EEPROM数据不会读错,写入数据不会写错。但是,由于你的工作电压比较低,电压上面的稍微抖动都有可能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

网友C:
对的,所以,如果你可以打开LVR,就要打开LVR,或者在写EEPROM时,在程序上面做软件保护

网友C:
加上一些ram判断是否是正常的进入烧写EEPROM程序,而不是异常,传入的参数是否正确等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D:
还请明示呀,怎么看出是不是正常的进入了烧写程序了呢?

网友E:
我也和楼主有同样 的疑惑。以后干脆都加上校验吧,省的心烦

网友F:
有结果了记得圈我

网友G:
有结果了吗?有人给解答吗?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