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构成的比例放大电路

楼主(2020-08-15):
最近使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碰到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特来请教大家

上面的是反向比例放大器电路。R2连接在运放的输出和反相输入端之间,可以认为Vout通过R2提供电压给
运放反相输入端,保持了正相与反相输入端的虚短。

下面是正向比例放大器电路。这个电路,是谁提供了正相输入端的电压,来保持了正相与反相输入端的虚短?
运放芯片内部提供正相输入端的电压,来保持了正相与反相输入端的虚短,这有些牵强。

楼主: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二阶低通,加上放大。

VREF的电压是8V的一半左右(8V实测7.8V),实测3.9。
这个电路上电之后就振荡,不能用。把C48去掉了,当成一阶的低通使用。
但是这个一阶电路,上电之后只能使用十几秒钟,运放就正向饱和了。(示波器可以看到输出逐渐升高)
饱和之后测了运放3脚5.5V,2脚5.5V,1脚是7.7V。懵了!

楼主:
之前也用过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使用是SGM358,类似于lmv358.做过差分转单端电路、反向比例放大电路。
VREF都是通过电阻加道运放的同相端。电路都正常。

这次VREF加到反相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二阶低通,加上放大。

是不是正相输入端没有提供直流通路导致的?

楼主:
在C49 R39的连接点,加一个1K的电阻到地。电路依然不能正常工作。这次变成比较器了,运放输出0V,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好好跟x大学习。

谢谢回复!试过了,正相端加了偏置。反相端偏置电压去掉了。

电路还是振荡。可能是负反馈系数小了。接成跟随器就不振荡。

楼主:
谢谢,周一我再试试!

楼主:
放弃了二阶电路,改成一阶电路。目前测量,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意义了。通常都用增益1。必须考虑运放输出阻抗的限制,应尽可能加大各电阻值,也考虑极间电容,因 ...

使用场景是这样的。
有个音频处理芯片,是ADC输出的。本来后面直接接RC低通滤波器的,带宽是50KHz。工作正常。

但是由于信号幅度小,需要放大2倍多一些。
就参考了一个二阶有源滤波器(倍数是1),然后修改了放大倍数,成了一楼的电路。

现在修改之后的一阶有源滤波器,带宽也是50KHz左右,有2倍多的放大。
这个一阶有源滤波器的输出级后面还保留了之前的RC低通滤波器的。
总的来说,现在的电路是 一阶有源滤波器+一阶无源滤波器
一楼的电路是 二阶有源滤波器+一阶无源滤波器

个人认为,这种场合实际没有必要使用二阶有源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意义了。通常都用增益1。必须考虑运放输出阻抗的限制,应尽可能加大各电阻值,也考虑极间电容,因 ...

另外这个二阶有源滤波器我也尝试过修改放大倍数为1。确实不振荡了。

但是由于放大倍数不够,我又另外接了一级正向比例放大电路。 不知道怎么回事,输出有噪声。不能用。

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类似的事情。

以前做过差分转单端的电路,工作得挺好。 后来又加了一级左右声道混合的加法器电路,就有噪声了。

一使用两级运放电路就有噪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两级运放直接是直接耦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则用,能省则省。一阶的就不是有源,只是无源滤波加上放大。
通常有源滤波的正相式,其增益大于一都 ...

“一阶的就不是有源,只是无源滤波加上放大。”
本质是对的,但是通常的还是认为这是一阶有源滤波器。
另外你说的2级运放串联,第一级放大倍数要大5倍,这个要求有时候不现实。
第一级有时候不是放大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弃了二阶电路,改成一阶电路。目前测量,工作正常。

这是C49用10u是有原因的。这是音频的高通滤波器,一般截止频率都设置在2Hz左右。
R?电阻是1K,可能值小了。需要改成10K,截止频率1到2Hz之间。

你前面提到C49大了之后,达到稳态的时间很长。实际计算10k*10u=0.1s,上电之后,基本就稳定了。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