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不能实时读取GPIO

楼主(2020-08-15):
为何我这个代码不能实时读取GPIO..灵敏度高的震动传感器无法读取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PU_IT);   //外部中断3,上升沿触发
  EXTI_SetPinSensitivity (EXTI_Pin_3,EXTI_Trigger_Falling);//外部中断3,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keyin1 = GPIOB->IDR&0X08; // 读取震动传感器

楼主:
像这种短暂震动的波形就没法读取。

网友A:
楼主设置了GPIOB_3中断,却不在中断中读,当然不实时了。

楼主:
必须像下图这种高频率的波形才能读取

网友B:
就读取IO而已,肯定可以的

网友C:
除非你输入外部信号频率比较高,或者硬件加了滤波

网友D:
可以接个标准的频率信号测试下;

网友E:
太短了,需要保持时间。。好像管脚有个频率可以选择,你选择最高的试试

网友F:
这个保持的时间太短吧

网友G:
下面的是所有的都能捕获到吗?

网友F:
IO是速度跟不上。

网友H:
可能时间间隔太短造成的。

网友I:
是不是有其他代码在运行

网友J:
IO的速度跟不上,不能获取数据

网友K:
IO的速度是的多少?

网友L:
IO的读取有问题的。间隔太短。

网友M:
看看i的配置的io的代码

网友D:
看看IO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N:
短时间的也能捕获?

网友O:
示波器测量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P:
换成stm32试试看。

网友Q:
中断是区分优先级的。

网友Q:
最好能够查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R:
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S:
IO配置没有问题,后面的代码就可以正常执行的。

网友Q:
下面也不是所有数据都能读取吧。

网友C:
信号是否经过整形啊

网友C:
数字传感器么?肯定可以读取,参考手册的时序保证上升下降沿时间

楼主:
处理速度跟不上

网友P:
频率不高的话应该可以用的啊

网友T:
频率不能太高吧

网友U:
设置为边沿触发

网友:
IO 速度设置到最高,因为你被测信号频率持续时间不能大于IO的检测周期就被过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