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按键没反应

楼主(2020-08-15):
#define keyin    (P3IN&BIT4)

void led_flash(void);
char key(void)
{

  if(keyin==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BIT4;
     P2DIR|=0XFF;
     P2OUT=0XFF;
       while(1)
      {
          t=key();
          if(t)
          P2OUT=0;

      }
}

网友A:
没返回值?不会没有上拉电阻吧?

网友B:
这个也没有具体看到设置输入上拉电阻。。

网友C:
嗯,好像key()根本就没返回值。。

网友D:
直接调试的时候看P3IN寄存器,看数值变化没,没有的话就是硬件没做到。

网友E:
估计是电路问题,仔细检查一下硬件设施吧。

网友F:
建议看下你的硬件IO接口的中断功能是否能产生中断功能?

网友G:
这个没用中断功能的话,就是进行IO口的检测了,这个是玄幻检测实现的

网友H:
这样的话需要看下你的Io口是否设置成了输入检测的

网友I:
这里没有反应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J:
估计这个应该硬件的问题。

网友K:
应该是执行的速度太快了吧

网友L:
是无法读取寄存器吗?

网友M:
看不出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N:
你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O:
建议使用中断作为信号源。。

网友P:
最好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IO的电平状态。。

网友Q:
你这算是读取P3口的输入状态了,应该查看P3IN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