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eset管脚会有时候高

楼主(2020-08-15):
我做了一块2808的电路板,但是在上电的时候reset管脚会有时候高,大多时候直接拉低..其PWM在刚上电的时候我下拉了10K电阻,但是有时候却有0~3V不等的电压存在。

网友A:
reset电路用DS1808和阻容电路都测试过?

网友B:
片子没有烧写程序,仅仅测试上电状态?

网友C:
原来公司也是通过LDO直接转3.3和1.8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D:
有大神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吗?还是设计有缺陷?

网友E:
reset我觉得是你的复位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F:
PWM波上电瞬间用下拉应该是拉不低的 。。

网友G:
楼主你可以用程序强制低

网友H:
对于reset电路我的两种方法实际都很简单。1是用专用芯片;2用阻容电路

网友I:
用阻容电路主要靠上点给电容充电的时间为系统争取复位时间,设计时间为20ms,也单独验证过。

网友J:
对于PWM的管脚我用10k电阻拉低,参考了datasheet,系统刚上电的时候这些管脚会默认为输入状态,而且内部上拉电阻式禁止的。

网友K:
电流飘逸大概在2uA,所以按照资料是没有问题,而且大多部分管脚也是正常的。

网友L:
我测试过我bootmode的上拉电阻竟然在芯片不正常的情况下没有被拉高。不知道版主碰见过这种情况或者见过别人的类似问题吗?

网友M:
这个就不好说了   没有遇到过 。。

网友N:
我怀疑是芯片烧了,如果是电路设计上的缺陷,这种非暴力烧坏的可能性有什么。。

网友O:
我测试过5V,3.3V和1.8V,纹波在40mV内。并且目前测试比较稳定。

网友P:
那就只有灌电流的可能了   出现问题的片子连接和烧写没问题?

网友Q:
reset从硬件角度讲  高低都在变   说明你设计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