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O口只量到2V

楼主(2020-08-15):
PORTA.3和RESET口复用,现在把PORTA.3做普通IO口用,因为是开漏输出,所以我加了电阻上拉到VCC=5V,把它设置成输出并置1,但是IO口只量到2V

网友A:
将EVB上面的S1的bit5打成ON即可

网友B:
但是加4.7K上电的时候端口电压只有2.3V,设置成输出并置位1的时候,输出也是只有2.3V,设置成输出并置位0的时候,IO口电位为0,请问怎么让输出1的时候电压是5V

网友C:
2.3V?不会吧,你上拉到5V,应该就是5V啊,JP5跳线跳开了没有?

楼主:
我的JP5跳线跳开了,所以我也觉得很困惑,我已经接了个4.7K的上拉电阻到5V电源,PORTA.3输出高的时候应该是5V才对,我在这个口上再接了一个1K电阻和一个LED到地,用这个口驱动,但是电压就只有2.3V

不是已经真相了嘛,你把电阻或LED断开就能到5V了。明知道是开漏的I/O加上拉,这个高电平是没有什么驱动能力的,还用高电平驱动LED?建议LED用低电平驱动即可,而且上拉电阻也省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口输出高的时候保持5V,开漏加上拉后接其他电路后是不是也应该保持5V

楼主:
SH69P21的八脚封装的IC设置成输入状态并把口置1,但是IO口电平一直保持为低,按照要求,应该是电平为5V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我有把PULLEN置为0F,有人说说吗,我现在是加上拉电阻才解决问题的

网友D:
将电阻修改成470 ohm, 会稍微好一点

楼主:
LDI  PACR,0000B
LDI  PORTA,1111B
LDI  PLLEN,1111B
这样设置的话,PORTA.1和PORTA.2应该是高阻状态的高电平,但是实际上我量得的是0V,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E:
用EVB也是这样的么?不应该是这样啊

楼主:
把PORTB.1设置成输入的情况下,如果不设置PORTB.1的上拉电阻为上拉并把PORTB.1设置成1
也就是
LDI PBCR,1101B
LDI PORTB,1111B
这时候PORTB会出现高阻态吗?外部有低电平的时候是否会把它拉低?
我实际测试的时候PORTB.1不接电路量电压是1.5V

网友F:
如果输入,上拉电阻不打开PORTB为floating 状态,有可能为任何电压
如果输入,上拉电阻打开,PROTB为高,如果有外部电路,会被拉低

网友G:
看看数据手册,了解芯片引脚结构

网友A:
当你输出1时,5V通过4.7K电阻到1K电阻,再经LED到地。你的口上电压当然只有2.3V。如果想要口上电压是5V,就让5V经1K电阻经LED到端口,这样你输出1时,端口上就是5V,但此时LED不亮,当输出0时,端口为0V,LED亮

网友F:
不接电路量电压是1.5V??这个是怎么测到的啊?

网友A:
怎么IO口只量到2V啊,这个得分析一下电路啊?

网友B:
建议仔细检查下电路。。

网友A:
单片机端口直连LCD的com和 SEG引脚, LCD为1/8 duty,1/3bias
程序初始化将所有缓存寄存器写0xff
void InitLCD(void)
{
    DISPCON=0x5f;//0110 1111选择LCD,允许LCD,关闭LCD对比度控制,1/8占空1/4偏压
    DISPCON1=0x02;//液晶工作在快速充电模式
    DISPCLK0=0x00;//
    DISPCLK1=0x00;//LCD时钟=振荡器频率
    P0SS=0x00;   //0000 0000 做I/O
    P1SS=0xff;   //1111 1111 19Segment
    P2SS=0x07;   //0000 0111
    P3SS=0xff;   //1111 1111 8COM
}
程序设置好后, 选择 1/4 duty,1/3bias 其中 com1,com2下的seg能点亮
               选择 1/8duty,1/4bias,屏幕没显示

网友B:
屏幕设计的工作电压多少

网友H:
帧频速度过快吧

网友G:
同意,改低试试

网友A:
能点亮了

网友D:
真的好想看看楼主的硬件电路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