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GD32G031K8U6这颗料?

楼主(2020-08-15):
GD G系列怎么命名?

网友A:
楼主可能想问的的是,GD有没有可以替代STM32F030的料,这个是M0的核,GD好像是M3起步的,没有M0,假如想代替STM32F030的话,GD32F130或者GD32E230都是不错的选择,性能上,超过STM32F030。

楼主(点评):
GD32F130 M3 或者GD32E230 什么内核?

网友A:
F130是M3的核,E230是M23的核,但是E230主打低功耗,他们都具备硬件除法器,而STM32F030就没有除法器,想实现除法,只能编一段除法程序,执行的时间也会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30是M3的核,E230是M23的核,但是E230主打低功耗,他们都具备硬件除法器,而STM32F030就没有除法器,想实 ...

那GD 有没有替换STM32F072?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GD 有没有替换STM32F072?

GD有可以替换32F072的

楼主(点评):
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