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闪烁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0-08-15):
下面两图中,黑白图是 chunyang 给我的参考电路(但我不明白原理),彩色图是我根据实际运行成功的电路画的。彩色图没有蜂鸣器,负载(一组灯)接在output 和 地 之间。
哪位能给讲讲原理,谢谢!先讲讲我的理解(仅限彩色图):上电后C2充电,此时它相当于通路,R1 R2 没电流,Q1截止,Q2也截止,OUTPUT 无电。
C2充够了,R1 R2 有电流,Q1 导通,Q2也导通(其实Q2 就是 Q1 的继电器),OUTPUT 有电。但C2 怎么放电呢?这种振荡电路比 555 的哪个 好呢?

网友A:
C2可以通过R1R3放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白图是错的。甚至D1可短路掉  ,其相连的C1可跟着省掉。最好是Q2基极也串联电阻,让振荡占空比变大 ,但 ...

D1 是用来干嘛的呢?彩色图里也有 D1.

网友C:
假设C1初始电压为0,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刚上电时V1-V3=0,Q1处于未导通状态,V2-V3=0,Q2也处于未导通状态。电路对C1充电,V1电压升高,同时VEB电压升高。当VEB大于Q1的导通电压时Q1导通,V2=V1,V2-V3大于Q2的导通电压Q2导通,此时V3=12V,V1=V3+VC1>12,C1开始后放电,VEB开始降低。当VEB小于Q1的导通电压时Q1截止,V2-V3<Q2的导通电压,Q2也截止,V1+V3<12V,C1开始充电。如此反复,Q2就会周期性的开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C1初始电压为0,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刚上电时V1-V3=0,Q1处于未导通状态,V2-V3=0,Q2也处于未 ...

多谢分析。那么 D1 的作用也明白了:避免 V1 反灌到 VCC 里。但我认为 C2也有作用:
1、刚上电时 C1 C2 都相当于短路,Q1 Q2均截止。
2. C2应该是先充电完毕,变成开路,Q1 导通,Q2导通,此时 V3=12V,V1-2=24V, V1低点,比如 18V。
3. 此时 C1 和 C2 都开始放电。放电通路是 R2  R1 R3 以及 Q1 R5。由于它俩的放电,Q2 保持导通。4. 放到 Q2 又截止了,回到 1。

但为什么要 2 个电容呢?按 huangdewen 的分析,C2多余啊。

C2相当于稳压电容,当V3变化时保证VB-V3的电压不变,起到参考电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