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36转24V,控制升降电机,电流4A 120W 帮忙推荐个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8-15):
这个用不着DC-DC吧,直接36V斩波,最大占空比限制到2/3,就可以获得等效24V驱动电压和功率了。
关键是,输出只需要一个合适的N-MOS管来实现,加一个续流二极管,不需要额外的电感和平滑储能电容,通过控制在最大占空比以下的PWM占空比,还可以实现软启动等各种动作。
如果不需要复杂的控制,只是直接启动运转,那么一个555+N MOS管+续流管,555占空比做到2/3,频率20KHz左右,就直接可以用了。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不着DC-DC吧,直接36V斩波,最大占空比限制到2/3,就可以获得等效24V驱动电压和功率了。
关键是,输 ...

好像可行  不知道温度不,因为我后面控制的是电机,我还有一路是36V转12V 也可以用这种,压降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可行  不知道温度不,因为我后面控制的是电机,我还有一路是36V转12V 也可以用这种,压降会不会太高 ...

恰恰是斩波才压降很低,当你采用的MOS管合适的话,这压降可能会非常的低,低到基本上可以忽略的程度。
以24V120W电机为例,其动态电阻=24*24/120=4.8Ω
而一个常见的低压功率mos管导通电阻基本上都在10mΩ以下,你算算这个时候,分到管子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0.2%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