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进入中断后会一直卡在 while (IRIN)

楼主(2020-08-15):
按遥控器发射红外信号程序进入中断后会一直卡在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  是不是单片机检测不到红外接收头发出的低电平啊 还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解释
#include <msp430.h>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_clear(void);
//void Clock_Init();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_init(void);
void Port_init();
#define RS_CLR P1OUT &= ~0x01       //RS置低P1.0 = 0
#define RS_SET P1OUT |= 0x01        //RS置高P1.0 = 1
#define RW_CLR P1OUT &= ~0x08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1OUT |= 0x08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1OUT &= ~0x04       //E置低
#define EN_SET P1OUT |= 0x04
#define DataPort      P2OU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IR_DIR_IN   P1DIR&=~BIT1 //红外接收头P1.1设置为输入,
#define IRIN        (P1IN&BIT1)   //红外接收头输入值
char data[4];                     //保存地址码,地址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
char m;
void xianshi();
unsigned char num_char_table[]={"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temp;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DCOCTL=CALDCO_1MHZ;
BCSCTL1=CALBC1_1MHZ;
P1IE|=BIT1;      //P1.1中断功能打开
P1IES|=BIT1;    //P1.1下降沿触发中断
IR_DIR_IN;      //P1.1设置为输入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
int main( void )
{
    InitSys(); //初始化
    Port_init();
                          //delay_ms(100);
                          LCD_init();
                          LCD_clear();
    while(1)
    {
            xianshi();
    }
}
void xianshi()
{
        LCD_write_str(0,0,"temperature:");
                                                        LCD_write_char(0,1,num_char_table[temp/100]);
                                                        LCD_write_char(1,1,num_char_table[temp%100/10]);
                                LCD_write_char(2,1,'.');
                                                        LCD_write_char(3,1,num_char_table[temp%10]);
                                                         //LCD_write_char(4,1,num_char_table[0]);
                                                          LCD_write_str(5,1,"'C");

}
/*****************************************************************************
端口1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char i,j,k=0,m=1;

if((P1IFG&BIT1) == BIT1)
   {
        P1IFG &= ~BIT1;         //清除P1.1中断标志
        P1IE &=~BIT1;           //关闭P1.1中断功能
       for (i=0;i<8;i++)        //等待9ms引导码,在9ms内出现高电平则退出解码
       {
         delay_ms(1);
         if (IRIN==1) m=0;
       }
       while(!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_ms(4);         //等待4.5ms结果码
      if(m==1)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
       for(k=0;k<4;k++)
       {
       for (j=0;j<8;j++)
       {
           delay_us(500);      //等待560us低电平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har n=0;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_us(140);
             n++;
           }
           data[k]=data[k]>>1;
         if (n<7) {data[k]&=0x7f;}
         else
         if(n>=7&&n<13)
         {data[k]|=0x80;}
         else
           if (n>=13)
         {
           P1IE|=BIT1;
         }
       }
       }
       temp=data[2];
      }
      }
P1IE|=BIT1;
}
void Port_init()
{
    P2SEL = 0x00;
    P2DIR = 0xFF;     //  设置为输出状态
    P1SEL = 0x00;
    //P2DIR |= BIT5 + BIT6 + BIT7;//为什么呢? RS/RW/EN赋值是给P2.0—P2.2的,
    P1DIR |= BIT0 + BIT3 + BIT2;     //P2口德567位设置为输出 01234作为输入
    //控制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P2.0 = 0
    RW_CLR;//P2.1 = 0
    EN_SET;//P2.2 = 1                 允许写入数据
    DataPort = com;                 //写入的命令
    delay_ms(5);
    EN_CLR;//写入结束,P2.2 = 0;关闭写入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P2.0 = 1;
    RW_CLR;//P2.1 = 0;
    EN_SET;//P2.2 = 1;
    DataPort = data;                //??????
    delay_ms(5);
    EN_CLR;//P2.2 = 0;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幕显示
    delay_ms(5);
}
//***********************************************************************
// 显示屏字符串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第一行显示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第二行显示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显示屏单字符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第二行
    }
    LCD_write_data( data);
}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机光标设置
    delay_ms(5);
}

网友A:
好长的代码

网友B:
这个应该打包了再发上来……我是小白

网友C:
建议把中断服务程序里的那么老长的代码,尽量都放到一个普通的函数里,中断服务程序里只留必须的代码

楼主:
都是那个1602的显示代码多了点

网友D:
你参考下别人的程序
http://wenku.baidu.com/view/0b13eb6648d7c1c708a14572.html

楼主:
改了 一下 现在程序卡在这个循环了  还是没能解码啊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_us(140);
                     n++;
                   }

网友E:
放在中断程序中的。

网友F:
中断服务程序里尽量简单,楼主可以设个标志,在主函数处理

网友G:
这个地方不能直接放一个while死循环的,一旦硬件出问题了,就一直死在这边了

网友D:
在while循环处添加一个延时处理程序的。

网友H:
这个跟硬件产生的中断信号有关系的

网友I:
如楼上所说,这个跟硬件的的确相关很大的。

网友J:
这个看来是硬件的问题导致的

楼主:
我再找找吧,多谢了哈

网友K:
初学者,买了块msp430f5529开发板,装了Iar for 430
       想仿真msp430f5505,
       请问我怎么才能仿真,是不是还少了什么东西哦?

网友L:
买了msp430f5529开发板,为啥要仿真msp430f5505?

网友M:
直接学习msp430f5529不是很好吗?

网友N:
//bbs.21ic.com/icview-584664-1-1.html

网友O:
我有一个Jlink 不知道能不能用来仿真 下载?

楼主:
需要有个仿真器, FET430UIF USB仿真器

网友D:
没明白,f5529怎么仿真5505?芯片就不一样

网友A:
楼上说的对,芯片选型怎么选?

网友B:
那就还需要目标板的、仿真器的,这些都不能少的。

网友P:
还缺一个msp430f5505开发板。

网友Q:
你是要软件仿真吗

网友F:
还差一个仿真器。

网友H:
楼主应该是找兼容的芯片。

网友R:
这个怎么可能仿真呢

网友S:
硬件不能够兼容的

网友T:
仿真软件吗

网友U:
还差硬件和软件。

网友V:
没有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

网友W:
你看看仿真软件可以吗

网友X:
楼主说的仿真是硬件吗

网友Y:
再去购买msp430f5505吧

网友Z:
软件仿还是硬件电路。

网友AA:
通过IAR可以进行软件仿真。

网友V:
购买usb的仿真器

网友R:
不同的芯片仿真的时候会报错的。

网友R:
这个两个芯片互相兼容吗

网友R:
还是重新购买开发板吧

网友X:
看看proteus或者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