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6-ESP8266 SDK开发基础入门篇--操作系统入门使用

楼主(2020-08-15):
https://www.cnblogs.com/yangfengwu/p/11080567.html

了解了8266的串口了,这一节咱就自己写程序,处理一下数据,如果接收到
0xaa 0x55 0x01  就控制指示灯亮
0xaa 0x55 0x00  就控制指示灯灭
注意哈,我是用的假设没有操作系统的思路,其实如果有了操作系统应该用操作系统提供的API实现
因为8266是用的FreeRtos,,,我还没有深入了解这个系统,所以我先用我的方式实现,后期的**可能需要等些时间更新了,因为我需要充电

作者:杨奉武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014386dea9e5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
定义一些变量

楼主:
u8  Usart1ReadBuff[Usart1ReadLen]={0};//接收数据的数组
u32 Usart1ReadCnt =0;//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u32 Usart1ReadCntCopy =0;//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个数拷贝
u8  Usart1ReadFlage=0;//串口1接收到一条完整数据

楼主:
其实就是在满中断里面把数据存到咱定义的数组,在空闲中断里面读出来剩余的数据

然后置位一个标志,说明接收到一条完整的数据了

楼主:
LOCALvoiduart0_rx_intr_handler(void*para)

{

    /* uart0 and uart1 intr combine togther, when interrupt occur, see reg 0x3ff20020, bit2, bit0 represents

    * uart1 and uart0 respectively

    */    uint8 RcvChar;

    uint8 uart_no = UART0;//UartDev.buff_uart_no;
    uint8 fifo_len =0;

    uint8 buf_idx =0;

    //uint8 fifo_tmp[128] = {0};//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单片机的内部FIFO是128字节大小
    uint32 uart_intr_status = READ_PERI_REG(UART_INT_ST(uart_no)) ;//读取中断状态
    while(uart_intr_status !=0x0)
    {

        if(UART_FRM_ERR_INT_ST == (uart_intr_status & UART_FRM_ERR_INT_ST))// 接收帧错误中断,,,可能是数据位数不对,或者接收到的数据不满8bit...等等
       {

            WRITE_PERI_REG(UART_INT_CLR(uart_no), UART_FRM_ERR_INT_CLR);// 清除中断寄存器的 帧错误位
        }

        elseif(UART_RXFIFO_FULL_INT_ST == (uart_intr_status & UART_RXFIFO_FULL_INT_ST))//进入FIFO满中断
        {

            fifo_len = (READ_PERI_REG(UART_STATUS(UART0)) >> UART_RXFIFO_CNT_S)&UART_RXFIFO_CNT;//读出来内部FIFO缓存的数据个数
            while(fifo_len--)
            {

                if(Usart1ReadCnt

                    Usart1ReadBuff[Usart1ReadCnt] = READ_PERI_REG(UART_FIFO(UART0)) &0xFF;//取出来一个数据
                    Usart1ReadCnt++;

                }

                else
                {

                    Usart1ReadCnt =0;

                }

            }

            WRITE_PERI_REG(UART_INT_CLR(UART0), UART_RXFIFO_FULL_INT_CLR);// 清除满中断
        }

        elseif(UART_RXFIFO_TOUT_INT_ST == (uart_intr_status & UART_RXFIFO_TOUT_INT_ST))//空闲中断,证明接受到了一条完整的数据
        {

            fifo_len = (READ_PERI_REG(UART_STATUS(UART0)) >> UART_RXFIFO_CNT_S)&UART_RXFIFO_CNT;//读出来接收的数据个数
            while(fifo_len--)
            {

                if(Usart1ReadCnt

                    Usart1ReadBuff[Usart1ReadCnt] = READ_PERI_REG(UART_FIFO(UART0)) &0xFF;//取出来一个数据
                    Usart1ReadCnt++;

                }

                else
                {

                    Usart1ReadCnt =0;

                }

            }

            Usart1ReadCntCopy = Usart1ReadCnt;//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个数拷贝
            Usart1ReadCnt =0;

            Usart1ReadFlage=1;//串口1接收到一条完整数据
            WRITE_PERI_REG(UART_INT_CLR(UART0), UART_RXFIFO_TOUT_INT_CLR);// 清除空闲标志位
        }

        elseif(UART_TXFIFO_EMPTY_INT_ST == (uart_intr_status & UART_TXFIFO_EMPTY_INT_ST))//发送FIFO里面的数据个数少于20个,进入中断
        {

            WRITE_PERI_REG(UART_INT_CLR(uart_no), UART_TXFIFO_EMPTY_INT_CLR);// 清除中断标志
            CLEAR_PERI_REG_MASK(UART_INT_ENA(UART0), UART_TXFIFO_EMPTY_INT_ENA);//清除中断
        }

        else
        {

            //skip
        }

        uart_intr_status = READ_PERI_REG(UART_INT_ST(uart_no)) ;

    }

}

楼主:
其实现在就是处理

#include"uart.h"
extern u8  Usart1ReadBuff[Usart1ReadLen];//接收数据的数组
extern u32 Usart1ReadCnt;//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extern u32 Usart1ReadCntCopy;//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个数拷贝
extern u8  Usart1ReadFlage;//串口1接收到一条完整数据

楼主:
处理数据之前先预热一下操作系统

控制LED 1S亮 1S灭

楼主:
对了因为咱用的是操作系统哈,所以千万别这样想

楼主:
应该建一个函数,还记得上一节不,对了咱只是说操作系统的使用哈,不讲实质

楼主:
现在呢,把这个函数交给操作系统去管理

楼主:
然后再完善

楼主:
但是这样下载进去,不可以....

还记得上一节说的不,任务必须有延时

延时是用

vTaskDelay(1000/portTICK_RATE_MS );//延时1S

vTaskDelay(2000/portTICK_RATE_MS );//延时2S

楼主:
有人可能有疑问,为什么要用这个,其实这是操作系统提供的延时的API,调用它给的,操作系统才知道这里要延时一会.我先去执行别的任务去

如果你不要操作系统提供的,用自己的硬延时 类如for 什么的,其实就是在这里等着了,,,,一般哈,对于延时比较苛刻的咱用自己的

比如采集DHT11,DS18B20,等等,,,这种不是很苛刻的,咱就用操作系统提供的

楼主:
好了现在下载进去,会看到这个灯1S亮,1S灭

楼主:
现在咱做个好玩的,两个任务控制两个灯

楼主:
下载进去,大家会发现神奇的事情  同时亮,同时灭

楼主:
其实这就是操作系统的魅力所在....如果任务延时上一样,那么你会看着两个函数是同时进行的

楼主:
首先说一点哈

楼主:
看着是同时亮和灭,其实他们之间有延时,就是大约延时个任务调度的时间

其实操作系统是不断的轮询各个任务,不断的挂起任务(让任务停止运行),启动任务

楼主:
串口处理放到下一节吧

https://www.cnblogs.com/yangfengwu/p/11087558.html

楼主:
作者:杨奉武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014386dea9e5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8266里跑RTOS?